有偿产品开发项目 soyell@tom.com

楼主(2010-05-15):
以下是具体产品开发的要求,具体要求请直接联系我!请有经验的开发者,提供前期开发方案,根据开发方案细谈酬金!

一、    说明
本规格书主要描述固定式现场显示气体检测变送器的功能及参数,其组成结构、嵌入式程序及器件选用应在实际设计中予以确定
二、    组成
本产品主要由传感器部分、信号采集部分、数据显示部分、功能参数设定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电源管理部分组成
1、    传感器部分
传感器部分是将传感器输出的微弱电流信号转换放大为0.4至1.6V的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作为传感器部分的标准信号传输至后级电路。
2、    信号采集部分
信号采集部分:此部分将传感器部分送来的电压信号经过A/D转换将采集到的信号送入单片机,通过单片机内嵌程序进行处理,同时单片机也通过外接的热敏电阻采集温度数据,通过传感器的温度曲线修正传感器送来的信号,以适应其温度特性。将修正后信号大小的变化数据送至显示部分进行数据显示,并将修正后的信号送至信号输出部分。
3、    数据显示部分
显示部分采用OLED显示模块,主要显示传感器信号的大小(数据范围为可在设置菜单中进行设置)、数据单位(分为:PPm、%VOL和%LEL,可在设置菜单中选定)、报警指示(当数据大于等于菜单中设定的报警值时,显示屏应该有较为醒目的指示显示);设定菜单内容显示(此显示参见菜单结构及内容)。
4、    信号输出部分
信号输出部分分为两部分:4到20mA输出和报警开关量输出部分
4到20mA输出:是将修正后的传感器信号经过D/A转换为4到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供后级设备采集;
报警开关量输出:是将修正后的信号设定一个阀值,当信号大于或等于此阀值时,输出一个继电器开关量信号(此开关量信号与内部电路隔离),用于控制外置设备。
5、    电源管理部分
电源管理部分为DC-DC模式:输入电压为24VDC(12-36VDC),输出电压供给传感器、单片机、显示屏和信号输出等部分;传感器+3.3VDC(300mA)、+3.3或+5VDC(10mA),信号处理部分(单片机、A/D、D/A等)+3.3或+5VDC(10mA),信号输出部分+9或+12VDC(100mA),显示部分根据显示屏要求而定。
6、    功能参数设定部分
本产品主要实现的功能是将采集到传感器电压信号经过温度等函数关系修正后,进行数据显示,并把信号变化的量以4到20mA的电流信号作为标准输出信号,同时可通过菜单设定数据阀值的开关量,当数据等于或超过设定值时输出一路开关量信号给外置设备
三、    嵌入式系统及菜单结构
主菜单
1、    报警值调整
1)、一级报警值调整
“0000”可调节数值大小,每一位的调节范围为0-9和“.”
(当检测数值等于或大于此设定值时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
2)、二级报警值调整
“0000”可调节数值大小,每一位的调节范围为0-9和“.”
(当检测数值等于或大于此设定值时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
2、    高级设定
1)、零点标定
“yes”确认后,电路将此时的输入信号确认为零点,调整信号输出为4mA
“no”确认后,退出至零点标定菜单,放弃此次操作。
2)、量程标定
“0000” 可调节数值大小,每一位的调节范围为0-9和“.”
调整数值确认后,按数值占设定量程的比例使信号输出电流为4-20mA对应的电流输出(例如:设定量程为100,调整数值为50,则输出电流应为:50÷100×(20-4)+4=12mA的电流输出
3)、量程设定
“0000”可调节数值大小,每一位的调节范围为0-9和“.”
4)、单位设定
“PPm”“%VOL”“%LEL”可选择其中一种单位符号进行设定
5)、零点电流校正
可通过调节,使得输出电流为4mA
6)、量程电流校正
可调节使输出信号电流为20mA
四、    基本电路结构

网友A(2013-04-03):
这个比较有意思,所有的仪表量程肯定是固定的,怎么量程还要标定啊?量程标定啥意思?

这是百度上的问答
气体检测仪的量程标定

2012-04-26 15:38 提问者悬赏:20分 |hanty1203| 分类:工程技术科学| 浏览195次
气体检测仪在现场检测丙酮CH3COCH3,现在手头上分别有2.5%的甲烷和0.63%的甲烷标定气,气体检测仪标定时显示的量程数值我应该设为多少???  我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采纳

网友(2012-05-04):
首先,气体检测仪的量程是仪表的一种固有属性,是不能改的,一般可燃气体检测仪的量程是:0~100%LEL,但也不能同的,实际情况请参考厂商提供的资料。其次,不同报警器仪表厂家的传感器,甲烷标定时不同的气体有不同的响应系数,这个要参考厂商提供的数值,第三,你手头的甲烷标定气没有相关浓度单位,是2.5%VOL(体积比)还是2.5%LEL(爆炸下限)?这二者之间差别很大的,甲烷的爆炸下限是:爆炸下限%(V/V):5.3 ,a, 如果你是2.5%VOL(体积比)的甲烷标定气,那换算过去:2.5%VOL=47%LEL,那里的标定的时候数值设定为47就可以了b,如果你是2.5%LEL(爆炸下限)的甲烷标定气,那你标定的时候直接设定为2.5就可以了,(这么低浓度的标气应当比较少,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3-04-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有意思,所有的仪表量程肯定是固定的,怎么量程还要标定啊?量程标定啥意思?

呵呵。
量程标定功能用户是不需要的。
除非是生产厂家,同一个系列下的不同型号的产品,相当于细分。

网友:
god-father :你好!
有这些标定的介绍资料么?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