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转动角度可设置??

楼主(2010-05-15):
昨天在吹电风扇的时候突然想,现在市场的风扇旋转角度都不可设置的,在有的时候很不方便,如果加上可设置角度会增加多少成本呢?技术应该不是问题。
不过现在空调用得多了,风扇也许慢慢变冷了。

网友:
是摇头的角度吧?

网友:
是摇头的角度还是楼主想把电扇改装成可变螺距螺旋桨?

网友:
很简单,电风扇的摇摆,是通过PWM控制的,比如正常情况下是50ms-250ms变化的脉宽,对应-90度到+90度,只要改变PWM宽度,就可以了

楼主:
摇头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