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塑封机 改 转印机 (东抄抄 西抄抄 抄的地方都说明了)

楼主(2010-05-15):
一直用电熨斗,而且还是老式的那种,很沉 且加热,散热都很慢。
在淘宝上搜到了台转印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92535975
介绍得很牛B,越看越发现能自己改,再细心点发现:买他机子的人都嫌他发货慢。为什么呢?只说明了一个事:他没库存,也就是说有了订单再自己改装后发货。哈。那我就定心了 ,咱们自己肯定能改成功。

买好一台 320(A3大小)大棍 塑封机,花了180,包邮。
选 大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大棍比 小棍压力大,且压力更均匀。

网上找到了两个好文:

第一篇中包含了一个电路图, 是555做的调速器,并使用了 继电器 来控制电机,我就按他的电路 烂了一块小板:

转印时过了N次,而且烂板水平太差,等做完这个,再做个腐蚀槽。

这是更换的面板,用不干胶打印的

从面板可以看出来,我是将反转电路去除 在正转中 加入了这块小板。

使用时发现3个问题:
1:低速时不正常 ,在555供电前端 并个电解就搞定了。
2:继电器卡卡声太烦人了,
3:温度表 打不到头 ,经测量 电压降到了10V左右。看来是新加的板子 影响了。

手上正好有个固态继电器 直接换上试试,效果很好:

做第二版:

找可控硅控制方式,正好在本坛中发现了
---- 拆解一款AC240V,6A固态继电器,绘原理图以供需要者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676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固态继电&bbs_id=9999

正好拿来使用。

   手上没有现成的高压电容做浪涌保护,反正电机功率也不大 220V/14W,那就只能直接空着,以后再接。新板:

这次 就用第一块板来降速转印,发现效果很好,一次成型。特别是粗线,没有沙眼。  注意一定要降温后再去除转印纸。

上机测试1,2点解决。

再解决第三点:
再抄文章:

先测我加入小板的功率:调到最慢时30MA,最快时14MA,最慢时 电压降到10V,最快时电压为12V.
检查原机控制板:

学习过上面三篇文章后,计算得 0.68uF的电容 能提供的电流为 47mA,想来应该是这个的问题
换上 1.6uF以上 应该就没事了吧。不过手头没有,要找一下。

网友:
兄弟,上图呀。

楼主:
自已顶顶

明天试验一下我的 12000大元的 激光打印机 转印

有挑战性的PCB上传一个给我,我转印试试。

网友:
谢谢!!正好有一台过塑机,回去改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9414 【23楼】

了解下12000元的打印机有什么效果
不过就我最近换新打印机的感觉来说,貌似瓶颈已经不再打印机上了,问题在于Altium Designer的打印功能太烂了
我都想换个PCB软件了

网友:
试试无机酸的那个PCB

很出名的一个图

网友:
晕,发完帖子才发现,无机酸已经回了帖子了  ^_^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什么简单些的呀
明天一起试

是4年前买的 OKI 5300彩色激光打印机
用了三个月,因为原装粉太贵,我就用了替代粉,给搞坏了。一直扔着。今天刚买到二手配件才修好。

很有特色的LED打印机 ,纸张在机器内部 完全是平着走的。 能打厚纸,当初是买给我老婆做广告用的。

现在修好了,呵。
今天试了一下 打出来很漂亮,比我前几天修好的6L 打印出来漂亮多啦。
而且5300 支持PS协议打印 (POSTSCRIPT)精度更高。

另:你的QQ多少,感觉咱俩有不少共同语言呀,哈,加我1103012

网友:
不过我说的不是那个23楼的

而是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90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网友:
上一个我以前做的极品板子照片(以前从未发过的),我热转印做过的密度最高的板子(指实用的,极限挑战不算)
还是当初的 HP1010 打印机做的
6mil线,5mil间距,12mil孔径,25mil环径
上面近四百个0603 LED焊得我都要吐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6mil线,5mil间距
上面近四百个0603 led焊得我都要吐血了

顶无机酸!顶6mil线,5mil间距!

楼主:
折腾2: 气泡 腐蚀箱 (转自老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598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9414 【23楼】
了解下12000元的打印机有什么效果
不过就我最近换新打印机的感觉来说,貌似瓶颈已经不再打印机上了,问题在于altium designer的打印功能太烂了
我都想换个pcb软件了

个人认为 你那个图 不能再用我平常的输出方式: 先转PDF,再打印了。
应该由软件直接驱动 PS打印机。

以前我做照排,测试过这两种方式 同一台打印机,两种驱动 效果就是不一样。PS的要精细多了。
当然 打印机本身要支持且提供这两种驱动 PCL 与PS。

网友:
学习了,抽空也改装一下试试,大面积覆铜转印出来总是有针眼,是没等纸冷却就撕下来的原因吗?
不同的PDF打印软件效果也不同,试了几款,foxit去掉图像压缩后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6mil线,5mil间距,12mil孔径,25mil环径
上面近四百个0603 led焊得我都要吐血了

引用图片

<a class=tt......

这个太强悍了!人工做了机器人应该做的事情……
焊了多久啊?这个做什么用得?

楼主: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先:

http://www.oki.tw/printing-ideas/technology-explained/detail.aspx?id=tcm:77-10421-16

楼主:
一早就来打印 几个测试板

这是6L PRO打印机打的 原装鼓粉

这是OKI 5300打印 原装鼓 代用粉

用照相机 实在拍不出来
只能用扫描仪扫 不过也扫得不是太好。

目测区别:
1:OKI用PCL驱动,6L  两种方式打印出来 图中的外边第二圈的线条上的孔不太居中,而OKI PS FINE方式 没这个问题
2:OKI的比6L粉厚实多了线条也更加清晰。

等一会 再试转印。

网友:
第一张图上出现了Altium典型的打印缺陷,孔位,孔径都有问题,但线宽感觉没问题
第二张图好像也有孔位畸变,不过孔型好了很多,但貌似线条变宽了,有些线貌似碰到一起了

楼主:
细看发现 OKI PS方式打印的
比如左上角的细线条 并在一起了 我找设置处 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PCL打印 简单点估计 就象将板子转成图片 再传给打印机

在Altium中 你预览放大 会发现 第二圈的线条上的孔 在图中也是不居中的。

在用PCL打印时 最终出来,也跟预览时一样。

面用PS打印 则正常多了。线条过粗问题 我在看手册。

楼主:
调整 了打印机的 最黑程度

有了进步 不过 还是有一点点线 粘在一起。

楼主:
帮我分析一下呢 顶楼贴的 最后一点 电压问题。
是不是换个大一些的电容就行了?

手头找不到现成的。要去淘宝买 所以要先请教一下。

楼主:
转印得太漂亮了
一会上图
先来第一张

这是扫描的,我的板子是用水 洗碗钢丝球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楼主:
继续: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4662.jpg(文件大小:1.5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BGA 扫描板.jpg)

网友:
效果很好啊。看了下淘宝上的塑封机,一般过塑厚度:≤1mm,比如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5664775  能不能调整过塑厚度,过1.5mm、2mm的PCB板?楼主买的塑封机过塑厚度多大?

网友:
上次我发过一个帖子,讲速度这个问题,有个网友提醒:先预热,一次就行。

我试过了,真的可以:不必调速,把覆铜板放在过塑机上,一起加热,等过塑机温度到了,覆铜板的温度也可以了,一次转印就OK了,楼主试试吧,包你满意,我原来也想这么做过,经过这次实验就彻底放弃了,真的很好!!!!!!!!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市 售的 塑封机 都是这种参数

买回来 调一下棍子压力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 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 将板 烤一会儿 才算预热
并不是说将板 过一次就算预热

一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

效果也很好

那我不是白折腾啦??????????

起名起得就是好“折腾”

楼主:
不过还是有意义的。
比如双面板
你烤的时候  就没办法双面都这么高温度。

我是指 双面一起转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次我发过一个帖子,讲速度这个问题,有个网友提醒:先预热,一次就行。
我试过了,真的可以:不必调速,把覆铜板放在过塑机上,一起加热,等过塑机温度到了,覆铜板的温度也可以了,一次转印就ok了,楼主试试吧,包你满意,我原来也想这么做过,经过这次实验就彻底放弃了,真的很好!!!!!!!!很快!!!!!!!!!

“把覆铜板放在过塑机上,一起加热,等过塑机温度到了,覆铜板的温度也可以了,......”
很好的好经验。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效果也很好
那我不是白折腾啦??????????
起名起得就是好“折腾

没有白折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5-16,20:17:5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PCB(Protel等)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网友:
wxws你说的6L Pro , 是不是HP 6L? 就是那个很古老的并口的机型

用 HP 6L的试过吗?效果怎样?

网友:
原来分区:[9999]PCB(Protel等)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升级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wxws你说的6l pro , 是不是hp 6l? 就是那个很古老的并口的机型
用 hp 6l的试过吗?效果怎样?

HP 6l 分为三种型号:
6L
6L PRO
6L GOLD
这三个型号我都有。
前几天一个Z.F.单位扔东西 捡了4台。可惜鼓只有一个。小毛病我都修好了。

效果跟机器成色 鼓成色 粉好坏 相关。

与某种型号无关。

一不小心 变酷了嘛,哈。 谢谢AM

网友:
等长线那个BGA板子还是有粘连和断线情况。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5981&bbs_id=9999

腐蚀箱 做好啦
下午 加水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这个文件发给我试试

网友:
无机酸真的是前辈啊,敢问高寿?

网友:
新人咨询一个各位,双面板怎么定位的?
以前读书的时候做过双面板,即便是插件的仍然效果难以满足,请有经验的赐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参考下这里: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1571

网友:
多谢无机酸老兄。
先谢再看。

楼主:
准备再进化一下

将机子 原调温钮 改为 速度开关
温度直接连为最高,反正有一个温度开关

这样 原有的 反转 电路也能用了。
也就是说正反转 都能调速。

不过那个温度表 感觉没啥意义了,大家想想有什么用处?
它本身也不是指示的实际温度。而是跟原调温电位器同步的。

楼主:
改换 1.25UF CBB 电容  供电不足问题解决。
现在画第三版的电路板

网友:
能不能给个原理图,看板子有点累

楼主:
回楼上:

一共只有几个元件哟 还累?

楼主:
现在的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对光耦不了解,手头上只有四脚的那种,从其它电源上拆下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仔细看 我提到的那个 拆光耦的贴

你那个估计 不带过零检测 。
不过用用可能也不要紧
电机才14W

网友:
发现这种调速方法不好,不断的启动和关断电机,电机发热很大,走板速度不稳定,还有可能会引起电机损坏,我准备还是换个2.5转的电机算了,刚在淘宝上看了下,同型号2.5转的35元一个,我原来的是10转的(4大棍,7金属齿轮,用PIC单片机做的数控温度0-199度可调,淘宝上230元一台),应该速度下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迟早会用得上,先记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发现这种调速方法不好,不断的启动和关断电机,电机发热很大,走板速度不稳定,还有可能会引起电机损坏,我准备还是换个2.5转的电机算了,刚在淘宝上看了下,同型号2.5转的35元一个,我原来的是10转的(4大棍,7金属齿轮,用pic单片机做的数控温度0-199度可调,淘宝上230元一台),应该速度下去就差不多了。

baof你说的电机温度高,是你测试过了,还是推测,我正想按楼主的方法改呢

楼主:
电机温度问题 没有注意
不过热也没关系

因为 预热时 打到 最高速就行。
只要 正式转印的时候 调慢。

不过还是发现个问题:
低速时进1.6厚板时 不容易吃进。容易卡住,第一组棍,第二组棍 均这样。 不过一咬住 就正常了。

我现在只好在刚进的时候 调快,一旦咬住 才调慢。 第一二组棍 都要这样处理。
空下来 再重新研究一下这个调速电路 看还能不能改进下。比如不用PWM驱动。

换电机 不是个办法 毕竟 有了调速的话 还是还能做点别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实测,电机温度升高到手按不住的情况,下午我已在淘宝买了一个2.5转的电机,如果正常,明天能到,到时再给你结果

还有,电机停转再启动,导致速度不等,更不适合双面板的定位,换电机用等速却不会有这个毛病,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有换的好处。

进纸时 只要咬进去 就不怕了。
不会对定位有任何影响。

有关对位精度,可看我这个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035981

网友:
2.5转的换上了,拿一张A4纸试了下,从咬住到完全出来,用时2分20秒,走速自然稳定,达到了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G:
2.5转的换上了,拿一张a4纸试了下,从咬住到完全出来,用时2分20秒,走速自然稳定,达到了要求。

淘宝哪家卖 这个规格的电机

网友:
60KTYZ ,淘宝上很多人在卖全系列的,本来是想买一个35元的,后来看到这个电机和原来是10转是同一个厂的就买了这个了,48元,淘宝上很好找,

过塑机的链接就不发了,上淘宝找HD320B能找到,这个过塑机由于是用PIC单片机做的温控电路,板上有可调电位器在,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温度不够高的问题,改成热转印机比较方便,只要把电机换成低速,来增加转印时的受热时间如果设置到199度温度还不够高可以直接去调整控制板上的电位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06321281 这是2.5转的同型号同厂的电机

楼主:
这机子 比我的 漂亮多啦

我都不好意思上图 。
虽然不是我造的 ,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同样期待 baof 的折腾结果。

网友:
还有几样东西要公布一下,大家不要花冤枉钱

感光转印用的

     曝光粉=苏打
     脱膜粉=烧碱

腐蚀用的所谓环保蓝色腐蚀=过硫酸类药物,如过硫酸钠,过硫酸铵,过硫酸甲等 + 适量硫酸铜(分解出硫酸铜当然就是蓝色的了,原理看下面的PDF论文)
很多制板厂都用过硫酸钠+硫酸来处理铜板表面

楼主:
楼上: 这个蓝色腐蚀 配方,你实践过没有?

网友:
刚中午到化工店买了一瓶过硫酸铵,试了一下,刚开始时速度很慢,我试着加了几点盐酸在里面,过了一会,液体开始出现蓝色的硫酸铜后,速度明显就加快了,正是上面这个论文里所说的现象,可惜本地没有找到过硫酸钠和硫酸铜,后来去上班了,有意不把铜板拿出来,让它多分解些硫酸铜出来,明天我的气泡腐蚀箱也能完工了,到时我用气泡腐蚀箱再去试下速度吧

网友:
留一手印,方便以后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环保剂的 废液 也能做 催化剂了吧

楼主:
备用

印制电路板制造简易实用手册
http://pcb.eefocus.com/article/09-08/142145125055942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用环保剂的 废液 也能做 催化剂了吧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速度与 环保腐蚀液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G:
速度与 环保腐蚀液比呢

昨晚我有邮件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太好了,PCB好解决了!

网友:
先做个记号,以后备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60ktyz ,淘宝上很多人在卖全系列的,本来是想买一个35元的,后来看到这个电机和原来是10转是同一个厂的就买了这个了,48元,淘宝上很好找,
过塑机的链接就不发了,上淘宝找hd320b能找到,这个过塑机由于是用pic单片机做的温控电路,板上有可调电位器在,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温度不够高的问题,改成热转印机比较方便,只要把电机换成低速,来增加转印时的受热时间如果设置到199度温度还不够高可以直接去调整控制板上的电位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06321281 这是2.5转的同型号同厂的电机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

怎样?您换了这个电动机机器效果怎么样了?

楼主:
全过程图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9487&bbs_id=9999

网友(2010-06-15):
回复 网友F: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4921&bbs_page_no=1&bbs_id=9999 这里有视频和详细图片

网友(2010-08-07):
快速回复帖子主题:折腾: 塑

网友(2010-11-27):
引用图片【楼主位】wxws

并非挖坟,最近也在改过塑机,跟lz的过塑机的控制板差不多。
提示个小小的错误,此电阻为橙橙棕金,是一个5%精度的330R的电阻,并非33R。

网友:
唉,动手都超强

网友(2011-01-10):
顶了楼主的帖子才睡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