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与FPGA电平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本人选用DDR SDRAM: MT46V16M16 作为FPGA系统的SDRAM,但是根据前板的原理图,SDRAM 采用的是2.5V供电,数据手册上面也说是只能2.5V供电,地址线和数据线却和FPGA的IO连在了一起,FPGA的IO是3.3V的电平啊,这个能直接连接吗?有人用过吗?给点意见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MT46V16M16 的数据手册这样说的:

网友:
你选用3.3V的SDRAM好了呀。

网友:
【楼主位】 xml2028 收音机

ft.... DDR SDRAM用的是SSTL_2的电平标准,肯定不能和3.3V的FPGA IO直接相连的啊。
而且,需要注意下,有些FPGA对于DDR/DDR2的同一组DQ/DQS是必须连接到特定的管脚才行的。

【1楼】 colinh

DDR SDRAM根本没有3.3V接口的吧。这个接口可是有JEDEC标准的……

网友:
你可以把SDRAM与FPGA相连的BANK IO电压连接到2.5V

网友:
【3楼】 homecom

DDR和FPGA接口,哪有这么简单…… 还得接1/2Vcc到那个bank的Vref管脚呢。

楼主:
不过好像前版的MT46V16M16 与FPGA CYCIII  EP3C40Q240就是直接连的,貌似还读取数据成功了的,
MT46V16M16 的VREF 和VCC都是2.5V供电的,不过DQ[..]与FPGA引脚间接了些22欧姆的电阻,我觉得这些电阻是阻抗匹配用的,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应该没什么关系,我想把他去掉

网友:
感觉还是用3.3v的SDRAM要简单些。。。

网友:
MAXII可以作为电平转换的工具  我觉得FPGA也应该具有这个功能
觉得3楼的方法可能能实现

网友:
三楼的说的是对的,我就这样用过。把SDRAM与FPGA相连的BANK IO电压连接到2.5V ,那么FPGA 与SDRM的IO电压输出就为2.5V。

网友(2010-06-16):
找3.3V的SDRAM,我就用过,这种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