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声道变单声道,是否直接将MP3的耳机输出L/R并联即可?

楼主(2010-05-15):
打算做一个单声道的移动有源音箱,使用d类功放。问题是,有些mp3是立体声的,我不想丢失某一声道的声音
所以问问,是否把耳机输出L/R接在一起,再接到功放输入即可?

网友:
不妥,至少应该串联电阻后再并联。
两个输出电压不同的输出端直接短接是严重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妥,至少应该串联电阻后再并联。
两个输出电压不同的输出端直接短接是严重的错误。

我也是觉得不妥,但是运放搭加法器太麻烦,所以来找简单的方案。
串联再并联的方法验证过吗?阻值如何选取?

网友:
都不妥。。。
左右声道的相位差会导致混合后丢失的更多!

找好点的小扬声器吧,做成可拆解双声道。

网友:
LS懂得真多

网友:
可用运算放大电路的加法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不妥。。。
左右声道的相位差会导致混合后丢失的更多!

找好点的小扬声器吧,做成可拆解双声道。

这样不但需要两个喇叭,还要两个功放,有点麻烦啊。市面上的移动音箱,有的只有一个喇叭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就是左右用电阻串联。
AL+AR。
后面加上一级缓冲。

网友:
实际使用,可以直接并联,输出设备有内阻的。。。

网友:
直接混合后就成卡拉OK了。并在一起会导致因为相位问题而抵消,可能出现没有人声或者很小,而伴音正常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消人声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混合后就成卡拉ok了。并在一起会导致因为相位问题而抵消,可能出现没有人声或者很小,而伴音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相位问题而抵消的是人声部分呢?我觉得和人声频率有关,但不同的系统,相位差不一样,所以
抵消部分的频率也应该不一样。请指教。

网友:
和频率没有关系,只与相位有关。
原因是:
录音的时候,人声一般都位于中央,与左、右位置的声源相位不同。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哪用问这个

串100欧电阻后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啊,消人声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貌似消人声减法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直接混合后就成卡拉ok了。并在一起会导致因为相位问题而抵消,可能出现没有人声或者很小,而伴音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相位问题而抵消的是人声部分呢?我觉得和人声频率有关,但不同的系统,相位差不一样,所以
抵消部分的频率也应该不一样。请指教。

我说错了。断地线才是消人声,并联会抵消相位相反的部分。同样会造成损失,但不是人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直接混合后就成卡拉ok了。并在一起会导致因为相位问题而抵消,可能出现没有人声或者很小,而伴音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相位问题而抵消的是人声部分呢?我觉得和人声频率有关,但不同的系统,相位差不一样,所以
抵消部分的频率也应该不一样。请指教。

我说错了。断地线才是消人声,并联会抵消相位相反的部分。同样会造成损失,但不是人声。

并联会抵消“本来就是”相位相反的部分,而两个声道相位相反的部分即是通过两个扬声器输出,
也应该会抵消。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不太懂,但我是直接并在一起的,好像用起来还好!
看来,我得改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