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实现一节锂电池的保护和充电,有吗?

楼主(2010-05-15):
想做一个diy,看到很多方案是保护芯片+充电芯片,有没有单颗芯片实现放电保护和充电的?
如果是美信就更好了,直接申请样片就行。

楼主:
这个可以有吗?

网友:
高丽棒子有这位的芯片,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丽棒子有这位的芯片,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这样看来不会容易买到。

网友(2012-01-27):
我以前也曾经找过类拟的芯片但没找着,后来想一想这两个功能做在一颗芯片上有一些问题:
好的保护芯片应该能对锂电池提供全方位的保护:过充、过放、短路、过流等等,以短路保护为例,好的方案应该在所有出现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短路保护--比如说锂电池掉进了水里。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保护芯片和锂电芯一起密封起来,这样即使掉进水里电极间短路保护芯片也能正常工作。所以市场上卖的有品牌的锂电池哪怕是杂牌的都是把锂电保护芯片和电芯封装在一起。但充电芯片不宜和电芯封装在一起,别的不说光发热电芯就承受不了。

网友(2012-05-01):
MCP73861/MCP73862
这种芯片应该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