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建立TCP连接问题

楼主(2010-05-15):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做一个智能车载终端,终端由MCU通过GPS接收模块采集地理位置参数,然后通过MC52i传数据到后台,目前在电脑的超级终端上进行AT命令的调试。想采用GPRS建立TCP连接,给后台传数据,我按照以下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9943&bbs_id=3045的设置方法设置之后,成功打开TCP连接,但是不能写数据,不知为何,望高手、大虾、苹果猫指点迷津。

下面的AT命令就是我的设置记录。

(执行环境:用的调试工具是晓风工作室制作的TCP-UDP调试软件
            我的电脑是动态IP的,并且是校园网)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passwd,gprs

OK
at^sics=0,user,cm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1,srvType,socket

OK
at^siss=1,conID,0

OK
AT^SISS=1,address,"socktcp://172.18.55.212:6800"          //这是我的电脑当时的IP地址

OK
at^siso=1

OK
at^sisw=1,20
ERROR
at^sisw=1,20 13545685441213254126
ERROR
at^sisw=1,20
ERROR

楼主:
问题会不会就是出现 在校园网是局域网,IP地址不是公网地址的问题呢?还有啊,动态IP的问题可以用花生壳注册的域名来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T指令使用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愿闻其详

网友:
你的这些AT命令是标准的吗,怎么跟我做过的不一样啊

网友:
师弟,其他不说,你的校园网IP是不可以作为公网IP使用的...

需要获取电脑的实际公网IP,起码

楼主:
我刚才找了一个拉AD的朋友,将他的电脑模拟成我的服务器,用同样的命令,发现是可以发数据的,看来很可能是校园网的问题。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动态IP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刚才找了TanQiaoYong师兄,用他的电脑试过,可以收数据。不知道对于校园网的需要怎样设置才能收发数据?不知哪位高手碰到过这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莫邪,
能否说说你之前所用的GPRS模块是什么型号的?
传输数据用的是GPRS还是sms?
系统实现的是什么功能的?

想借来参考参考

网友:
偶也是这个问题,期高手指导。

网友:
校园网无法做服务器的,外网访问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样的话,在校园网的电脑监控中心上位机加一个GPRS模块,可以实现GPRS模块之间的通讯吗?也就是说监控中心和车载终端的通讯只在GPRS内网进行,不用到公网兜圈,可以吗?

网友:
做映射吧。

网友:
现在,大部分城市,GPRS模块和GPRS模块之间是无法通信的。ping自己都不行,更不用说两个gprs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了。

除非到移动公司申请专用apn,那就给多了。

校园网一般都禁止外网访问内部,端口映射又必须管理员才能做,还是太麻烦。

不过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如vps。

----------------------------------------
GPRS/CDMA模块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
很不幸啊,GPRS和校园网一样的,也是内网IP,两个gprs不能点对点通信的,参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583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omway&bbs_id=9999
你挂个cdma的猫倒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做映射是要去找校园网管理员设置的吧?估计那边不会允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VPS也是要有公网IP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敢问,CDMA Modem的网络接入方式是怎样的?它可以跟GPRS模块实现通信?

网友:
CDMA MODEM拨号获得的是公网IP地址,可以直接进行连接。
至于校园网的IP端口映射,你可以评估一下你的能力,可不可以一顿饭搞定网管,如果不行,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戏,那样的话网管能从初一吃到三十

网友(2010-07-22):
没有公网的IP就没办法建立连接了吗?

网友:
用的西门子的模块吧,抛开公网等一切不谈,楼主用AT命令有些问题,关键部分注释如下:

at^siso=1       //开始连接

OK              //返回OK,只表明模块接受了你的命令,具体是否真的开始连接,要看当前是否有可用信道以及移动服务器是否阻塞
                //基于上述原因,OK后,如果真的连接成功,会有一条‘^’开头的状态信息

at^sisw=1,20    //尚未返回状态信息,说明模块BUSY,且并未连接到GPRS服务端,楼主这是发送写数据命令,当然不被执行
ERROR

具体可以参考西门子的手册。。。

另:楼主的‘望高手、大虾、苹果猫指点迷津。’有点意思

网友:
我用过明基的GPRS模块,当时也是因为计算机是校园网接入无法做数据中心,后来计算机用GPRS手机作无线MODEN接入网络连接成功了。
你也可以用手机连电脑上网,然后查一下IP地址,应该是可以连上的。反正俺当初做毕业设计做GPRS无线数据采集就是这样连上了的。
至于手机怎么连电脑上网。。。相信大伙都会的。。。现在大部分手机也应该都支持的。诺基亚的手机更方便。

网友(2010-09-20):
楼主的公网IP如何解决的呀,能否聊一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惭愧,后来只用了短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