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四线程序测试成功(每根线单独定义)

楼主(2010-05-15):
上图:

程序:
#include<AT89X52.h>

//lcd part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0x01)
/*************************************/
//change this part at different board
sbit DB7=P2^6;
sbit DB6=P2^5;
sbit DB5=P2^4;
sbit DB4=P2^3;
sbit LCD1602_RS=P2^0;   //data command select  1 data  0 command  pin 4
sbit LCD1602_RW=P2^1;   //read write select   1 read   0 write     pin 5
sbit LCD1602_EN=P2^2;   //LCD enable signal             pin 6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 (i=n;i>0;i--)
     for (j=0;j<12;j++);
}
void LCD_en_com(unsigned char command)
{
        DB7=(command>>7)%2;
        DB6=(command>>6)%2;
        DB5=(command>>5)%2;
        DB4=(command>>4)%2;
        LCD1602_RS = 0;           //RS 0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command
        delay(2);
        LCD1602_EN = 0;

        DB7=(command>>3)%2;
        DB6=(command>>2)%2;
        DB5=(command>>1)%2;
        DB4=(command>>0)%2;
        LCD1602_RS = 0;           //RS 0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command
        delay(2);
        LCD1602_EN = 0;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command)
{
    DB7=(command>>7)%2;
        DB6=(command>>6)%2;
        DB5=(command>>5)%2;
        DB4=(command>>4)%2;
        LCD1602_RS = 1;        //RS 1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data
        delay(2);
        LCD1602_EN = 0;

        DB7=(command>>3)%2;
        DB6=(command>>2)%2;
        DB5=(command>>1)%2;
        DB4=(command>>0)%2;
        LCD1602_RS = 1;        //RS 1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data
        delay(2);
        LCD1602_EN = 0;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delay(10);
        LCD_en_com(address);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s)
        {
                LCD_en_dat(*s);
                s++;
        }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50);
LCD_en_com(0x33);//原来1602初始化成4位数据线之前必需先初始化成8位(此时命令发送方式是8位格式,但数据线只需接4位)
delay(10);
LCD_en_com(0x32);//然后再改到4位线宽,这样初始化才稳定
delay(10);
LCD_en_com(0x28);//四线模式设置
delay(10);
LCD_en_com(0x0c);//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delay(10);
CLEARSCREEN;
delay(30);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0,LINE1,"0123456789abcdef");
   LCD_write_string(3,LINE2,"Advanced");
  while(1);
}

网友:
改天试一试我的1602

网友:
不错  有时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ddddd

网友:
DB7=(command>>7)%2;

这句是程序的精华,把显示数据的指定位上的数据(或0或1)取出来,送到数据线上。

LCD1602的这种用法非常好,尤其是用洞洞板做东西,MCU与LCD的引脚连线可以怎么方便怎么连,连好线后改程序定义。

网友:
另外还有一种取数据位的方法,是左移,然后将进位寄存器的值送给数据线

网友A:
期待高人说一下LCD1602的初始化问题,我把这个程序烧写在我的STC12C2052(贴片20脚)里面,用P1口的P0.7~P0.3接LCD屏,P1其余接RS E RW,可上电后,屏幕第一行只显示方块,第二行无显示。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34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hamork&bbs_id=9999搜索了一下,看到这个帖子,看完也是一头慕水。

网友:
楼上说的情况,相当于没接单片机时的表现,你拿一块1602,接上电源,调好对比度,就会显示一行黑块,在第一行。

你可以把1602的RW线接地,然后分析一下其他地方控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程序里面的注释比较详细,参考一下: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端口定义**********************************/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p = P2^2;

/********************************显示数据表*********************************/
unsigned char code dis1[] = {"www.hificat.com"};
unsigned char code dis2[] = {"0571-85956028"};

/*****************************************************************************
函数功能:LCD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ms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函数功能:测试LCD忙碌状态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result
*****************************************************************************/
bit lcd_bz()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写指令数据到LCD子程序
入口参数:cmd
出口参数:
*****************************************************************************/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_bz());                        //判断LCD是否忙碌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
函数功能:设定显示位置子程序
入口参数:pos
出口参数: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
函数功能:写入显示数据到LCD子程序
入口参数:dat
出口参数: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bz());                        //判断LCD是否忙碌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delay(1);
        lcd_wcmd(0x0c);
        delay(1);
        lcd_wcmd(0x06);
        delay(1);
        lcd_wcmd(0x01);
        delay(1);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pos(0x01);                                //设置显示位置
        i = 0;
        while(dis1 != '\0')
        {
                lcd_wdat(dis1);                //显示字符
                i++;
        }
        lcd_pos(0x42);                                // 设置显示位置
        i = 0;
        while(dis2 != '\0')
        {
                lcd_wdat(dis2);                //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网友:
复【10楼】wandy2010
db7=(command>>7)%2;
这句是程序的精华,把显示数据的指定位上的数据(或0或1)取出来,送到数据线上。
lcd1602的这种用法非常好,尤其是用洞洞板做东西,mcu与lcd的引脚连线可以怎么方便怎么连,连好线后改程序定义。

不好吧。。。这种写法不知道编译出来是什么效果

用&0x01比较好吧。

网友:
希望大家能更多的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情况,相当于没接单片机时的表现,你拿一块1602,接上电源,调好对比度,就会显示一行黑块,在第一行。
你可以把1602的rw线接地,然后分析一下其他地方控制有没有问题。

多谢wandy2010的指导,刚试了,发现这屏特殊,直接上电源,什么都没显示,接个10K的电位器调也不管用。估计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复【10楼】wandy2010
db7=(command>>7)%2;
这句是程序的精华,把显示数据的指定位上的数据(或0或1)取出来,送到数据线上。
lcd1602的这种用法非常好,尤其是用洞洞板做东西,mcu与lcd的引脚连线可以怎么方便怎么连,连好线后改程序定义。
不好吧。。。这种写法不知道编译出来是什么效果
用&0x01比较好吧。

愿闻其详,详细点说一下吧!

楼主:
用&仍需要移位,用>>一次性解决,并且可读性好

网友:
液晶复位时序不好,不是标准的复位方式,出现豆腐块很正常,具体看看HD44780数据手册的上电复位时间间隔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
{
        EN_L();
        RW_L();
        IO &= 0X0f;
        IO |= 0x30;
        LCD_en();
        delay_nms(10);
        IO &= 0X0f;
        IO |= 0x30;
        LCD_en();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32);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显示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06);  //输入方式设置
        delay_nms(5);
}

网友:
我换了一个新的,情况一样,查了屏的资料如下,初始化定义的时候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仍需要移位,用>>一次性解决,并且可读性好

经人指点,发现问题了,如果数据(command)=0000 0101 ,那么经过DB5=(command>>1)%2这一条指令后,会变成1,而不是0

以上为菜鸟见解,如果有错,望高人指出!这段代码应该要怎么修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5=(command>>1)%2这一条指令后,会变成1,而不是0 ?
那岂不是单片机位操作计算错误?

网友:
建议 726bf Mos 抄一段别人的程序试一下,如果能用,慢慢找原因,别人修改你的程序,挺费心的,不如你学别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 726bf mos 抄一段别人的程序试一下,如果能用,慢慢找原因,别人修改你的程序,挺费心的,不如你学别人的

我就是抄楼主的程序试的。

楼主:
我的程序一直工作稳定啊,stc89c52rc+24m clock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程序一直工作稳定啊,stc89c52rc+24m clock

弄好了,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2010-08-16):
DB7=(command>>7)%2;

这个方法太好了!!!!

网友:
领教了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50);
LCD_en_com(0x33);//原来1602初始化成4位数据线之前必需先初始化成8位(此时命令发送方式是8位格式,但数据线只需接4位)
delay(10);
LCD_en_com(0x32);//然后再改到4位线宽,这样初始化才稳定
delay(10);
LCD_en_com(0x28);//四线模式设置
delay(10);
LCD_en_com(0x0c);//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delay(10);
CLEARSCREEN;
delay(30);
}

LZ想问你一下0x33,0x32是什么命令?

网友(2010-12-10):
高手啊。复制再说。以后想写什么直接调用就好了。
对了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下面的
DB7=(command>>3)%2;
DB6=(command>>2)%2;
DB5=(command>>1)%2;
DB4=(command>>0)%2;

网友:
"DB7=(command>>7)%2; "

try this:

DB7=(command & 0x80)? 1:0;

infinitely more readable and portable and efficien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要解释就麻烦多写点。本人水平有限理解不了啊。

网友:
自己随便拿个算了一下
终于明白了
DB7=(command>>3)%2;
DB6=(command>>2)%2;
DB5=(command>>1)%2;
DB4=(command>>0)%2;
楼主真的是太牛。这个也想出来了。

网友: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50);
LCD_en_com(0x33);//原来1602初始化成4位数据线之前必需先初始化成8位(此时命令发送方式是8位格式,但数据线只需接4位)
delay(10);
LCD_en_com(0x32);//然后再改到4位线宽,这样初始化才稳定
delay(10);
LCD_en_com(0x28);//四线模式设置
delay(10);
LCD_en_com(0x0c);//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delay(10);
CLEARSCREEN;
delay(30);
}
楼主有点懒哦,看了后面朋友的时序才明白为什么是0x33.0x32.0x28.0x0c
其实要写都是高四位。但是楼主程序把低四位也处理到了高四位。
所以一次输入0x33就相当写了两次0011.
真是经典啊。

网友:
个人感觉C语言驱动LCD好麻烦,用bascom要简单的多

网友:
DB7=(bit)(command&0x80);

网友(2011-03-23):
mark.正好在做这个,做出来的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
这样子,就能一组IO搞定1602.省布线了

网友:
上图,面包板测试成功 (原文件名:1.avi_snapshot_00.02_[2011.03.28_21.17.59].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个改过的

#ifndef _4PIN_1602_H
#define        _4PIN_1602_H
#include<AT89X52.h>

//lcd part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0x01)
/*************************************/
//change this part at different board
sbit DB7=P2^7;
sbit DB6=P2^6;
sbit DB5=P2^5;
sbit DB4=P2^4;

sbit LCD1602_RS=P2^3;   //data command select  1 data  0 command  pin 4
sbit LCD1602_RW=P2^1;   //read write select   1 read   0 write     pin 5
sbit LCD1602_EN=P2^0;   //LCD enable signal             pin 6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 (i=n;i>0;i--)
     for (j=0;j<12;j++);
}
void LCD_en_com(unsigned char command)
{
DB7=(bit)(command&0x80);
DB6=(bit)(command&0x40);
DB5=(bit)(command&0x20);
DB4=(bit)(command&0x10);

//DB7=(command>>7)%2;         //DB7=(bit)(command&0x80);
//DB6=(command>>6)%2;
//DB5=(command>>5)%2;
//DB4=(command>>4)%2;
LCD1602_RS = 0;    //RS 0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command
delay(2);

LCD1602_EN = 0;
DB7=(bit)(command&0x08);
DB6=(bit)(command&0x04);
DB5=(bit)(command&0x02);
DB4=(bit)(command&0x01);

//DB7=(command>>3)%2;
//DB6=(command>>2)%2;
//DB5=(command>>1)%2;
//DB4=(command>>0)%2;
LCD1602_RS = 0;    //RS 0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command
delay(2);
LCD1602_EN = 0;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command)
{
//DB7=(command>>7)%2;
//DB6=(command>>6)%2;
//DB5=(command>>5)%2;
//DB4=(command>>4)%2;
DB7=(bit)(command&0x80);
DB6=(bit)(command&0x40);
DB5=(bit)(command&0x20);
DB4=(bit)(command&0x10);

LCD1602_RS = 1; //RS 1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data
delay(2);
LCD1602_EN = 0;
DB7=(bit)(command&0x08);
DB6=(bit)(command&0x04);
DB5=(bit)(command&0x02);
DB4=(bit)(command&0x01);

//DB7=(command>>3)%2;
//DB6=(command>>2)%2;
//DB5=(command>>1)%2;
//DB4=(command>>0)%2;
LCD1602_RS = 1; //RS 1
LCD1602_RW = 0; //RW 0
LCD1602_EN = 1; //EN --\|/__ Write data
delay(2);
LCD1602_EN = 0;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delay(10);
LCD_en_com(address);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s)
{
LCD_en_dat(*s);
s++;
}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50);
LCD_en_com(0x33);//原来1602初始化成4位数据线之前必需先初始化成8位(此时命令发送方式是8位格式,但数据线只需接4位)
delay(10);
LCD_en_com(0x32);//然后再改到4位线宽,这样初始化才稳定
delay(10);
LCD_en_com(0x28);//四线模式设置
delay(10);
LCD_en_com(0x0c);//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delay(10);
CLEARSCREEN;
delay(30);
}
/********************************************************************/

#endif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25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602&bbs_id=9999

网友(2011-05-01):
"DB7=(command>>7)%2;  "

try this:

"DB7=(command & 0x80)? 1:0;"

always work on any compiler.

网友:
"LCD_en_com(0x33);//原来1602初始化成4位数据线之前必需先初始化成8位(此时命令发送方式是8位格式,但数据线只需接4位)  "

if you look at 44780's datasheet, you will see that the above isn'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datasheet.

"DB7=(bit)(command&0x80);"

poor portability and it is compiler dependent: "bit" isn't a C type.

网友:
"LCD1602_RS = 1; //RS 1
LCD1602_RW = 0; //RW 0   "

if you change those from set / clear bit operations, you can pretty much run the same code on many different chips.

楼主:
回复 网友D:
"db7=(command>>7)%2;  "
try this:
"db7=(command & 0x80)? 1:0;"
always work on any compiler.

I do not think it is very necessary.Though it is fast,you need to delay after you write a byte.

楼主:
And in fact these operations are not called very often.
My English is poor(I am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Can you speak Chinese?

网友:
有没有朋友用74164写过lcd1602啊  本人写出来只能显示0123等数字 其他显示各种符号  如我要显示12345678这几个数  结果显示为123 后面的都是各种符号如大于小于等  找了一天找不出原因

网友:
I posted one a while back. it utilizes user-defined pins and you can assign the pins however you want. it can be also driven off hardware or software spi.

网友:
记号一下,有时间看看,挺有意思的

网友(2011-07-05):
回复 楼主:

用阁下的程序,使用proteus仿真可以,实际板子用stc89c58驱动1602不行  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stc89c52rc(24mhz),12c5a60s2(4mhz),11f04e(rc),都试过,运行很稳定阿
我现在凡是51中用1602都是这个程序,一次也没出过问题。
试试加大延时。

有问题急问我的话加QQ:731655696 注明ourdev

网友:
终于找到了  哈哈  测试成功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8-12):
如果P89C51的P0口来驱动1602,是不是会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用宏定义把它变成可移植程序,avr等单片机没有位声明

网友:
前些天,坛子里有个贴子。就是四根线来给1602传数据。他的做法是: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sbit dat0=dat^0;
sbit dat1=dat^1;
sbit dat2=dat^2;
sbit dat3=dat^3;
//sbit dat4=dat^4;
//sbit dat5=dat^5;
//sbit dat6=dat^6;
//sbit dat7=dat^7;
后面,数据的传输这样处理:
//DB0,DB1,DB2,DB3先已定义好
void L_Dat(uchar SHUJU)
{
    dat=SHUJU;
    DB0=dat^0;
    DB1=dat^1;
  DB2=dat^2;
    DB3=dat^3;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rw=0;
    rs=0;
    L_Dat(com>>4);
    en=0;
    _nop_();
    en=1;

    L_Dat(com>>4);
    en=0;
    _nop_();
    en=1;
}
没试过,哪位有空试试。应该能行的。我觉得这样处理的关键在于:定义了一个可以进行位寻址的变量-unsigned char bdata dat.
欢迎指正!

网友:
上面写错了个位置,write_command()里第二个L_Dat(com),里面的com应该不再移四位。(我先写了上面,下面复制的。忘了修正)

网友:
很好的方法

楼主(2011-11-10):
回复 网友F:

这种位寻址的方法更高效,但所用的单片机要支持位寻址操作。

好久之前的贴了,这几天准备重写一个。

楼主:
上个图先:

楼主:
代码:

可能有Bug,大家自行测试吧,没时间了,这些主要是前段时间搞信息学奥赛的时候写的。
上高一了,在实验班里好累。

网友:
回复 网友G: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50);
LCD_en_com(0x33);//原来1602初始化成4位数据线之前必需先初始化成8位(此时命令发送方式是8位格式,但数据线只需接4位)
delay(10);
LCD_en_com(0x32);//然后再改到4位线宽,这样初始化才稳定
delay(10);
LCD_en_com(0x28);//四线模式设置
delay(10);
LCD_en_com(0x0c);//显示开--对应开关显示控制指令
delay(10);
CLEARSCREEN;
delay(30);
}

其实LCD_en_com(0x33);这段根本是多余的关键是下面两段

LCD_en_com(0x32);
delay(10);
LCD_en_com(0x28);
delay(10);

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哥,P0口不用接上拉吗?

网友:
lCD1602 (原文件名:1602.png)

#include<reg20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 P3
sbit en=P1^7;
sbit rs=P1^6;
sbit rw=P1^5;
uchar buffer[16];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20;j>0;j--);
}
void delay1(unsigned long v)
{
while(v--);
}
void w_data(uchar input)
{
         delay1(100);
         rs=1;
         rw=0;
         en=0;
         lcd=(input&0xf0)>>4;
         en=1;
         delay1(100);
         en=0;
         lcd=input&0x0f;
         en=1;
         delay1(100);
         en=0;
}
void w_code(uchar input)
{
    delay1(100);
        rs=0;
        rw=0;
        en=0;
        lcd=(input&0xf0)>>4;
        en=1;
        delay1(100);
        en=0;
        lcd=input&0x0f;
        en=1;
        delay1(100);
        en=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0x00;
        w_code(0x03);
        delay1(5);
    w_code(0x03);
        delay1(5);
        w_code(0x02);
        delay1(5);
        w_code(0x03);
        delay1(5);
        w_code(0x28);
        w_code(0x08);
        w_code(0x06);
        w_code(0x01);
        w_code(0x0c);
}
void get_xy(uchar x,uchar y)
{
        if(y==1)
        {
         w_code(0xc0+x);
        }
        else
        {
         w_code(0x80+x);
        }
}
void w_str(uchar x,uchar y,uchar *p)
{
        get_xy(x,y);
        while(*p)
        {
         w_data(*p);
         p++;
        }
        delay(5);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_str(0,0,"The volt is: ");
        w_str(6,1,"12.34567 V");
        while(1);
}

网友(2011-12-10):
谢谢楼主分享^_^
学到不少东西~
听过有人用两个I/O口驱动1602,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I:

很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  一定要式的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
33>>32>>28
是可以驱动!!还弄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如何在1602液晶上显示汉字

网友:
回复 网友J:

晕,节省IO口啊

网友:
百炼成仙

网友(2012-04-02):
感觉非常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仍需要移位,用>>一次性解决,并且可读性好

确实非常经典!但我把所有I/O口都不用P2传输就不行了   请问这是必须要用P2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实非常经典!但我把所有I/O口都不用P2传输就不行了   请问这是必须要用P2口吗??? ...

P0-P3应该都可以,如果是P0记得上拉。

网友(2012-09-13):
楼主的算法有点费MCU 的资源。51搞除法,取余等费劲哦

网友(2012-12-20):
谢谢共分享,楼主幸苦了。

网友(2016-01-30):
感谢大神,4线调了好久都没出来,复制这个程序,改一下定义,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字符,热泪盈眶。再次忠心的说一句,兄弟,谢谢啦。

网友(2020-03-02):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人说一下LCD1602的初始化问题,我把这个程序烧写在我的STC12C2052(贴片20脚)里面,用P1口的P0.7~P0 ...

大侠,还在吗?这个问题你后面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碰到跟你一模一样的现象,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