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在虚拟机装的linux9.0改了一个变量Linux不能用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0-05-15):
本人在终端解压:#tar xzvf arm920t-eabi.tgz -C/ 解压到根目录下,解压完后,用命令#vi /etc/profile 来指定交叉编译器(4.1.2的交叉编译器)
  即把etc中的profile中的路径应修改为:export PATH=/opt/toolchains/arm920t-eabi/bin:$PATH,本人不小心把路径中的toolchains写成tool chains
即中间多了一个空格(export PATH=/opt/tool chains/arm920t-eabi/bin:$PATH) ,把其他的编译器注释掉保存退出后,再运行命令#source /etc/profile
后出现了异常:
   用vi /etc/profile就打开不了profile了(修改不了了),且最基本的ls命令不能用了,再重启red hat后就启动不起来了,即把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后就进入不了系统了(卡在将要出现图标的“蓝屏”状态)。
     请高手指点一下应该怎样解决此问题?小弟很急搞了一天还不知如何解决。

卡在将要出现图标的“蓝屏”状态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vi /etc/profile打开不了profile,最基本的ls命令不能用了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卡在将要出现图标的“蓝屏”状态):

卡在即要进入系统的末尾将要出现图标的“蓝屏”状态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网友:
看看启动选项里有没有一项 recovery ,修复模式,有的话进入该模式,把硬盘挂载上来,修改 /etc/pro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怎么进入启动选项里的 recovery 模式?

网友:
按ctrl+alt+F1或F2
进入另一个终端,用root用户登录,再修改文件试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入另一个终端还是同样的问题,vi /etc/profile还是打不开,ls等也不可用了,怎办??

另一个终端,还是同样的问题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进入 usr/bin 可能是后,再运行 VI etc/profile
也就是使在有VI程序的当前目录下运行这个命令。

忘了VI是在/sbin 下还是usr/bi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能说详细些吗?
刚试了在/usr/bin下和在/usr/sbin下运行vi /etc/profile都不行,提示是Vim:command not found,还是不行(不识别此命令)见下图。
有没有其他办法或命令可以打开profile文件??

网友:
[Paul@Paul-THINK ~]$ whereis vi
vi: /bin/vi /usr/share/man/man1p/vi.1p.gz /usr/share/man/man1/vi.1.gz

你进到/bin/之后,应该用 ./vi 才能使用当前目录的vi命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试试。

网友:
vi 在 /bin 或者 /usr/bin 里面

网友:
楼主照着7,9楼说的做没错。
我给你分析下原因:因为你那个空格,导致重要的PATH变量被修改为无效路径,结果是很多程序无法运行(确切点,是系统无法找到程序在哪里)比如你的VI。系统无法正常启动也是理所当然了。
解决方案:1,用绝对路径运行VI 。2,修改PATH变量为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