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2: 气泡 腐蚀箱 (转自老外)

楼主(2010-05-15):
气泡腐蚀箱 老外的视频,感觉很有用 。耐用简单易制。比市售冲刷式 腐蚀箱省腐蚀液。
底下为打了细孔的小皮管,另加一个小气泵。腐蚀时打开气泵 ,对板子进行气流冲激。个人觉得 对腐蚀双面板 非常方便 非常有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XjWZ9gJ4XE&translated=1

这是我画的图

内尺寸:
  高20
  宽15
  厚0.5
  装满是150ml

第一版 不打算搞加热 ,要加热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 买个养热带鱼的加热棒,不过最细的也要2CM 这样会使箱子太厚 而多浪费腐蚀液;而且个人认为
这样的话 就要用玻璃来搞外壳了,不能用亚克力。

这是COREL DRAW 文件。需要做的 可以直接给广告店(有雕刻机的)去加工
我选用的材料是5MM厚 亚克力或有机板。

与原版有些不同,我直接从左侧将皮管塞进去 ,并用玻璃胶填充。
也就是说 到市场上买个小气泵, 再加一段皮管。
如果气泵不带气量调节,就再买个原图上的那种 调节阀,淘宝上也有N多,几毛钱一个。

我的箱子 要周一才能给我雕好。不想做小白鼠的 就等我做完了再看效果吧。

网友:
不是说用超声波的效果也很不错么?有谁实验过?

网友:
不错。。。。可惜用盐酸+双氧水的话,是不需要这东西的。。速度极快

网友:
前几天刚见过,效果仅次于喷淋
热转印的就不要搞超声了,我试过,结果非常惨
腐蚀并没有更快,而且碳粉全都脱落了

楼主:
粘好了
上图:

玻璃胶 才打好 。 有点脏,将就着看看吧。
还得晚一点 才能给大家看加水后的效果。
争取下午上图。

今天早上去找盐酸,NND ,就是不卖。唉。

只能找朋友 去什么厂子里 要一些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过感觉厚度有点太薄了
我觉得可能要20mm厚比较好

网友:
强烈关注~~

管子是不是要分布均匀一些?

这样腐蚀上下才同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做个小的试试先
这个只有5MM
材料是5MM 中空 5MM

回8楼
管子上 只要孔扎均匀就行。只是在下面才有管子的。

楼主:
查到 金电子 蚀刻机 的就是我这样子的

http://www.cpu.com.tw/kh/elec/pcb/et-20.html

还有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gl=TW&hl=zh-TW&v=LuOk2cMcXaA

网友:
平时蚀pcb 不多, 所以没有搅个腐蚀箱.
我只用一个比pcb 大一点的胶袋. 从暖瓶取一点温水.
再加一点fecl3. 胶袋是平放的, 袋口屈上, 以防液体流出.

蚀板时, 用手将胶袋两轻轻摇, 可以加快速度.
液体变绿时, 就加一点新的fecl3, 再摇.
胶袋是一次性的. 下次蚀板再找一个新胶袋.

网友:
LZ的板子好像很密啊。这样做能行吗。

楼主:
我太佩服自己啦 哈哈哈哈哈

一会上图
要看的 也顶顶呀

楼主:
一次成功
开口太小,我就将开水倒入纸杯,然后加了环保腐蚀剂。买了后 第一次用,一个小纸杯 估计加了一大匙吧。

然后倒入腐蚀箱,这时才知道开口实在太小了。
不过小也有小的好处,我估计 只要100ML就够了,再加多,开气泵会冒出来。
大概15分钟 出炉。

现在里头是水,我测一下需要多少容量,而且加多后 开气泵会冒出来。 (原文件名:1.jpg)

用的环保腐蚀剂,买来后一直没用过。不过现在要用了,因为透明呀。 (原文件名:2.jpg)

内径太小了 ,应该要做大一点点,不然会吸在侧面 (原文件名:5.jpg)

黄色是,一开始刷板后,放在转印机上烤,忘了拿下来,差点烤糊。 (原文件名:7.jpg)

透光看 (原文件名:8.jpg)

这个象是转印纸吧,哈 (原文件名:9.jpg)

楼主:
再找AM 求个裤子穿 穿

网友:
等打掉碳粉的图

网友:
问下LZ的打印机型号,感觉打印效果太好了。

楼主:
再来个扫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效果比较理想

楼主:
用300目砂纸打的,不敢用钢丝刷了。

网友:
LZ的机械加工设备也很全啊。雕刻机用的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I 5300彩激
当初花了12000买的

现在日本二手机 3000多。

替代粉,PS驱动。
这个机子 打印出来 感觉 都有光泽的 很厚实

网友:
不错不错,继续关注折腾。

楼主:
费用:

3W小气泵 15元   应该买个更加功率足些的更好
气管  3元
调节阀 2元  买了没装上去,图上没有。

找广告店雕板+费用:25元

精力:XXX元

楼主:
缺点:
开口太小 加水不太方便
内径太小 板子会吸在侧面板上
下面皮管 可能是孔扎大了 水会进去

网友:
呵呵,刚在分析这东西,
1,加水问题,把内部做到10mm应该可以解决,要不就买个漏斗或把有机玻璃做成喇叭口。
2,板子吸的问题,可以在内部的侧面上做一些突起,可能要用雕刻机多下点工夫雕出来
3,在侧面做个挂钩,把管子挂在上面类似茶壶嘴那样在上面加气。

楼主:
用个夹子夹住 ,不然气泵关掉后,水会倒流进泵内。 (原文件名:13.jpg)

封存  (原文件名:14.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刚在分析这东西,
1,加水问题,把内部做到10mm应该可以解决,要不就买个漏斗或把有机玻璃做成喇叭口。
2,板子吸的问题,可以在内部的侧面上做一些突起,可能要用雕刻机多下点工夫雕出来
3,在侧面做个挂钩,把管子挂在上面类似茶壶嘴那样在上面加气。

对呀
第2点也好解决 在板上 夹个小与内径的东西 就OK了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啊。呵呵,我只能想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你那个小灯板 文件 发给我试试

网友:
腐蚀剂哪里买的啊?腐蚀过程用了多长时间?
这效果也太棒了!

楼主:
LS不仔细看,上面都写了

三氯化铁 也可以 就是不直观
我用的是 环保蚀刻剂 透明的比较直观。

淘宝上都有卖

我花了15分钟。

网友:
看腐蚀效果,跟我预测一样,是从底部开始往上的

这样如果图形不是很对称,会不会造成腐蚀不均匀?下面腐蚀过度,上边腐蚀不足

不过时间比较短,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气管加长一点,沿外侧边沿向上走,直到容器顶部,再通往气泵,就不怕水倒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我一开始时 上半截没浸到水中导致的。

回复 网友E:
是的,看金电子的箱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进气口在侧面高处
也可以加个止回阀,卖鱼缸的有

网友:
做得太好了!还有一种做成水平的,然后做一个机械装置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太烦了 还要电动机啥的
双面板 还不直观

一会 上双面板的图片

第一次做 双面板 对位不太好。
用的不是 无机酸的 方法。
感觉他的扎线  也不太好

网友:
很厉害。看来前两台我修我的6L是正确的。回家准备再做PCB图了。

网友:
一直在关注,自己没有机加工能力,准备找做鱼缸的给仿一个玻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一楼我给的文件 直接给广告店呀 他们有材料 有雕刻机  简单的很。

昨天发现有细线不太好,改用焊丝,而且 下部 也用焊丝穿孔。这样防止板子吸附在侧面板上。 (原文件名:1.jpg)

开始,用的是昨天用的废水 ,今天没加温  (原文件名:2.jpg)

我的灯箱,哈 对位用的 (原文件名:3.jpg)

好了,花了20分钟 说明 药力还很够呢。加温也不必 (原文件名:4.jpg)

去粉 ,用砂纸 (原文件名:8.jpg)

最后发现 MCU边上 的线 粘在了一起
原因是我的打印机打出来太黑 线变粗了,也就是说 打在纸上时 已经粘在了一起。
如果用6L之类的 打出来细点 就没问题。
大焊盘 还是有点点,可能今天转印调速没掌握好。

楼主:
仔细发现 上面 的 4 5 6 7 图 MCU边的细线 没粘在一起
看来 只要多腐蚀一会就OK了 心急了些。。。。。

对位也不够准  这个就要练习了。

网友:
不错。。很理想了。。

俺昨天又买的盐酸和双氧水,一样一瓶,一共20元。哈尔滨试剂厂的。

看起来环保腐蚀剂的效果也不错啊,只是不知道用量多大,成分是啥,不知本地能否买到。

网友:
楼主非常的心灵手巧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气流不均匀。

就象15楼第一张图一样,气全从左边出来了,导致右边 腐蚀力不如左边。
当然小板可以在左边竖着来没关系。但大板就不行了。

如果将槽 倾斜一些 气流会都从右边出来。

理想中的最好效果应该是气泡从底部往上是坚着的。
气量调大调小没用。

不知道接个三通 在中间供气 要不要好一些。
有经验的 说说。

网友:
再去加工一条L型底部出气块,粘在里面。左边的做成进气管,可避免虹吸倒流。下面绿色的是出气斜孔。应该不用太多,形成两边和中间对流。
============
想了一下,在增加的水平出气孔左右各 1/4 范围 打直孔3~4个应该可以了,不用打斜孔。

楼主:
转个 一乐社区 朋友发的图

设计得很好
就是感觉 容积太大。
我用得少
配的液 用不完 浪费。

感觉内径大一些 可有效 阻止这种现象

楼主:
48楼 是指象最右边 C方案 ?
回流是很好解决的

C方案 还是要试验。
简单些 用目前的A 中间不要打孔就行。

楼主:
我是想 这样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腐蚀效果,跟我预测一样,是从底部开始往上的
这样如果图形不是很对称,会不会造成腐蚀不均匀?下面腐蚀过度,上边腐蚀不足
环保腐蚀剂反应很均匀的,我平放腐蚀,整块板子几乎是同时见到基材的,从露底到全部腐蚀完成前后相差不超过30秒,无论大面积空白区域还是细线距区域,那感觉就是:刷的一下整块板就白了。

回复 网友G:
看起来环保腐蚀剂的效果也不错啊,只是不知道用量多大,成分是啥,不知本地能否买到。
成分据说是过硫酸盐,但有人买过分析纯的过硫酸按试验,效果并不好,常温下时间很长。
我在网上买的,效果还不错,常温十来分钟搞定,速度还可以接受,未知是否加了其它成分。

网友:
楼主折腾得好啊!
继续关注。

网友:
若A中间不打孔,里面水流情况应该和C一样,但会虹吸回流。C可以不用止回阀解决这个问题。
D从底部开孔,多了一个密封点,漏水机会大点。
用现在这个改一下试试。加3块红色的。

网友:
BGA那块板是由于用环保腐蚀剂才腐蚀的这么好吗?

网友:
mark, 也有准备做类似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能这么说

打印机 墨要厚实
转印  要一次成型  多走几次的话,细线会移位 , 会压得太扁 ,线会变粗,造成碳粉层太薄

用三氯化铁 也应该能做到这么漂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个 一乐社区 朋友发的图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

这个的设计好,把容积改小就行

网友:
可不可以用电吹风来加温?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改不小呀
要那么厚 才能用双排孔 有效阻止回流
我的内径才5MM

他这个是25x20x4cm,大概1.6升

网友:
突然想问,气泡方式有啥好处呢?

49 楼那个图不错。。

另外是否考虑下加注液体的问题?

干脆弄个一体化的算了。。

楼主:
气泡问题解决

太简单了。。。。

1:我打的孔太密 ,一隔一封闭一半
2:外边加装个气量调节阀 将气搞小些。

另外 用玻璃胶就是好 ,拆的时候 用美工刀在缝中稍用下力就划开了。
注意要用美工刀清洁后 再重新上胶。

回流问题 不高兴再去雕板子了,使用时 气泵放高一些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气泡问题解决
太简单了。。。。

    上面楼主的《改造后.jpg》图片已经为我的想法做了间接的、很好的验证:下方出气孔均匀排布,两侧同时进气,液流和气泡将会更均匀一些。

楼主:
本来的孔 也是均匀分布的
以前是1CM 间隔
现在等于是2CM间隔了。

以前 气流也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的孔 也是均匀分布的
以前是1cm 间隔
现在等于是2cm间隔了。
以前 气流也太大。

我的想法的关键点是“两侧同时进气”。
从你的图片中可见,进气端气流较大,尾端相对较小。所以我才说,是对我的想法的间接的、很好的验证。

楼主:
我知道 你的想法 我也想过
只是手头没有三通 懒得试了

还想了个方法 :在孔与孔间 装竖着的导流板。
不过既然  已经试出需要的效果 ,就暂时停止折腾了。
这玩意 还挺烦,每次要胶起来才能测试。

网友:
汗。。还打算让你给俺做个整套的呢。。

网友:
是不是可以试试,远点的用大点的孔,近的用小点的孔,至于加热就不要用成品的加热棒了,太粗,怎么就没想到用烙铁的发热芯呢,够细,也是陶瓷的哦,考虑安全问题,建议用用936焊台的直流发热芯,里面本身就有温度传感器,加个控制电路还能搞成恒温

网友:
回复 网友J:

同意,此外疏密程度也应该与远近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汗。。还打算让你给俺做个整套的呢。。

什么意思?

网友:
汗。。。这还用解释??
你想的就是了。

楼主:
NND
上当
以上 全是用的1.0的板子

刚才搞1.6的 死活会贴在 侧边上

而且 板子有点大 11*15 没覆铜 导致 我换了三次 腐蚀液 看来 内径只有搞成1CM了

这个就专搞薄板
明天再去 雕个新的。

网友:
哦。。。太薄了啊。。

那就做厚点。其实如果完善点设计,似乎也不必把腐蚀液倒出来。这样就可以反复用了。。

见过别人说盐酸+双氧水腐蚀用完就得倒掉,我感觉似乎不必。下次再加点盐酸、双氧水就是了。。。
为了节省,再者就是为了免得把俺家的下水道腐蚀了。。俺一直在这么用。现在那瓶腐蚀残液已经成深绿色了。。

网友:
留个记号,用得上

网友:
也想有一台

网友:
非常不错,做实验板比较合适,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mark一下,这个有用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谢谢LZ!!!

网友:
今天去把打印机给买了,HP LJ P1007 ,不过据商家说新买的打印机只能打印400多页,粉不是满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还不如买个 OKI B2200呢 鼓粉分离

网友:
没用过OKI的机器,单位都是HP,P1007好像也是最便宜的,带票945,二手机自己不会修,坏了麻烦

网友:
腐蚀箱是个好东西!

楼主:
正式完工

内径改为1CM

顺便做了个标尺 最多400ML
标尺是夹在 亚克力之间的 不会造成漏水或 泡烂。
改用现成的 鱼缸用 气泡管 截短后 抽出里面的铁丝。

该管看上去是激光打的孔 标准大小 很密 效果很好 开足气 也不会有水冒出来。

出气稳定 平滑 底下有双排气孔 (原文件名:1.jpg)

气门调节阀 ,关闭 可防止回流,当然也可以购买带气量调的气泵 (原文件名:2.jpg)

现成的鱼缸用 气泡管 改造而成 (原文件名:3.jpg)

1.6的板子,正反面 都有气泡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双面板。。。。

咋对齐呢?

楼主:
我已经对得很齐了
不过跟 无机酸的方法不一样

你可以看看他的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式完工
内径改为1cm
顺便做了个标尺 最多400ml
标尺是夹在 亚克力之间的 不会造成漏水或 泡烂。
改用现成的 鱼缸用 气泡管 截短后 抽出里面的铁丝。
该管看上去是激光打的孔 标准大小 很密 效果很好 开足气 也不会有水冒出来。

这下效果更好了。顶楼主。

本不该的,但近日深受楼主的气泡腐蚀箱试验的勾引和腐蚀,现在也想玩玩热转印了。不过,激光打印机还没有呢。

楼主:
如果你老是做精确的东西
那还是要买带 PS驱动的打印机
比平常PCL的要贵一些。

PS的 孔位更精确。

网友:
hao ,tai bang le ,xue xi

网友:
恩 我也有楼主的想法 不过我打算使用现成的鱼缸 不过不知道 玻璃会否与腐蚀液反应

网友:
wxws  给做一批可以造福我们,

网友:
回复 网友K:
恩 我也有楼主的想法 不过我打算使用现成的鱼缸 不过不知道 玻璃会否与腐蚀液反应

放心吧,玻璃很是很强悍的。我们大多数强酸都不怕的。
它基本上只怕氢氟酸。

楼主:
再腐蚀个大板

真舍不得 打掉上面的碳粉呀。。。。

楼主:
我的对位 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腐蚀个大板
真舍不得 打掉上面的碳粉呀。。。。

楼主又来勾引我们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位状况已经可以接受了,能透露下对位技巧不,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又来勾引我们啦!

哈哈哈 直到你 自己也搞一套 一起交流为止。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位状况已经可以接受了,能透露下对位技巧不,学习一下

这个 咱们悄悄交流。
没人帮我拍照 一个人搞 有点累。

楼主:
丝印层:
阻焊就不做了 ,虽然手上有绿油 不过这板子 还要改进,
另外手上也没有合适的大功率的 紫外线灯。

网友:
估计对位会费不少事,如果是感光板的话会简单。

楼主:
呵呵
其实跟 感 光板 没啥两样
就是注意些小细节而已,说穿了 就是粘胶布的方式不同。

43楼的 灯箱 就是派这个用场。

网友:
再问个问题,打印转印纸是不是很费鼓?
纸上的腊是不是对鼓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纸上那个不是蜡,是塑料薄膜。

网友:
很好,效果太好了!

网友:
是挺能折腾的,不过呢,不折腾就没有实践经验,就没有最优化的方案,我最佩服这种人!!!望楼主再接再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同志呀
折腾都要钱的哟。
不过话说回来 ,这是我花钱最少的折腾项目了,哈。

这个腐蚀箱 我现在已经算 折腾到一个阶段了。

大家可以再发挥,比如 用MCU实现 加热+计时啥的。

网友:
这样就节约腐蚀剂了,我每次用毛刷做猛的刷啊

网友:
mark,学习了,这里牛人很多,,,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

丝印可以这样搞:

腐蚀完板子 然后洗干净,
再用转印做丝印层。

最后上绿油 。

刚才试着做了一块 刮油水平不够 太丑 就不上图了。

效果还不错 虽然 没有印在最外边 清楚,但是也胜过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试过,但是这样做,碳粉上绿油容易脱落,最后变得很难看,不知道你做得如何

楼主:
哈哈

做了第二个版 效果还行。

现在是2分钟固化绿油

不过 底层的 丝印没试

下次 做个成品 再发出来。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用的 气泡管直径是多少的

楼主:
后来用的黑的 直径是10M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试着做了一块 刮油水平不够 太丑 就不上图了。

在考虑用喷漆气罐来喷绿油,也许可以很均匀不知道有没人试过。最近一有空就忙着做个gerber打印工具,一直没试。

楼主:
用塑封机上绿油很均匀
在板与胶片间少涂一些绿油,
然后再用张A4纸 整 个包住(防止油外汇到棍上)

再压一遍就OK了(当然不用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塑封机上绿油很均匀
在板与胶片间少涂一些绿油,
然后再用张a4纸 整 个包住(防止油外汇到棍上)
再压一遍就ok了(当然不用加热)。

压绿油也要用低转速吗?

网友:
手工上绿油的效果很难尽人意,做得很均匀。
用塑封机上绿油很不错能不能上张图片来看看

或者有没有能像喷漆一样的将绿油喷涂在电路板上的产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9259&bbs_id=1009

网友:
用墨粉做丝印有一点要小心——它是导电的。

绿油我没有接触过,不知道粘度如何?不过不是特别大,则可以用离心涂覆法试试。

楼主:
怎么还不来条裤子呀

全过程图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9487&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希尔伯特曲线的资料呢,怎么玩触摸屏呢?

网友:
看热心了,有空也搞一个玩玩,多谢楼主!

网友:
请问一下,雕刻好后,你是用什么粘接起来的?压克力胶还是玻璃胶?谢谢

网友:
用玻璃粘了一个,就差气泡管了,没找到地方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请问一下,雕刻好后,你是用什么粘接起来的?压克力胶还是玻璃胶?谢谢

玻璃胶好
粘好后 还能拆

网友:
你的刻度最小格是多少?1CM?

网友:
看上去做得不错,效果也还不错。

网友(2010-08-07):
回复帖子主题:折腾

网友(2010-09-25):
请教一下,上面迷宫一样的布线那一块板叫什么名字?是用来干什么的?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咋没有人整套件卖呢? 热转印全套.

网友(2011-01-10):
回复 网友B:

用个夹子夹住 ,不然气泵关掉后,水会倒流进泵内。 (原文件名:13.jpg)

封存  (原文件名:14.jpg)

楼主可以买个单向阀(止回阀)这样就不用担心水会倒流了
另外楼主的板子腐蚀得 漂亮的说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2011-02-15):
回复 网友B:
用300目砂纸打的,不敢用钢丝刷了。

打印机的油墨用香蕉水就可以擦掉,不需要用砂纸。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1-02-16,03:29:1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PCB(Protel等)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请教一下,上面迷宫一样的布线那一块板叫什么名字?是用来干什么的?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hilbert曲线。

网友:
帅,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
热转的很漂亮,上次我也试着做个hilbert曲线,结果撕掉转印纸后都是黑乎乎的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P:
帅,已经很专业了!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pplet.*;

public class HilbertCurve extends Applet {
    private SimpleGraphics sg=null;
    private int dist0=512, dist=dist0;

    public void init( ) {
        dist0 = 1024;
        resize ( dist0, dist0 );
        sg = new SimpleGraphics(getGraphics());
    }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
        int level = 8;
        dist = dist0;
        for (int i=level; i>0; i--) dist /= 2;
        sg.goToXY ( dist/2, dist/2 );
        HilbertU(level); // start recursion
    }

    // Make U-shaped curve at this scale:
    private void HilbertU(int level) {
        if (level > 0) {
            HilbertD(level-1);    sg.lineRel(0, dist);
            HilbertU(level-1);    sg.lineRel(dist, 0);
            HilbertU(level-1);    sg.lineRel(0, -dist);
            HilbertC(level-1);
        }
    }

    // Make D-shaped (really "]" shaped) curve at this scale:
    private void HilbertD(int level) {
        if (level > 0) {
            HilbertU(level-1);    sg.lineRel(dist, 0);
            HilbertD(level-1);    sg.lineRel(0, dist);
            HilbertD(level-1);    sg.lineRel(-dist, 0);
            HilbertA(level-1);
        }
    }

    // Make C-shaped (really "[" shaped) curve at this scale:
    private void HilbertC(int level) {
        if (level > 0) {
            HilbertA(level-1);    sg.lineRel(-dist, 0);
            HilbertC(level-1);    sg.lineRel(0, -dist);
            HilbertC(level-1);    sg.lineRel(dist, 0);
            HilbertU(level-1);
        }
    }

    // Make A-shaped (really "?" shaped) curve at this scale:
    private void HilbertA(int level) {
        if (level > 0) {
            HilbertC(level-1);    sg.lineRel(0, -dist);
            HilbertA(level-1);    sg.lineRel(-dist, 0);
            HilbertA(level-1);    sg.lineRel(0, dist);
            HilbertD(level-1);
        }
    }
}

class SimpleGraphics {
    private Graphics g = null;
    private int x = 0, y = 0;

    public SimpleGraphics(Graphics g) { this.g = g; }
    public void goToXY(int x, int y) { this.x = x;   this.y = y; }

    public void lineRel(int deltaX, int deltaY) {
        g.drawLine ( x, y, x+deltaX, y+deltaY );
        x += deltaX;    y += deltaY;
    }
}

网友(2011-03-27):
Nice 马克一下

网友(2011-05-10):
Nice 标记一下

网友:
查了一下,环保腐蚀剂可能是 过硫酸氢钾 (OXONE/KHSO5)

安而信,亚洲最大的过硫酸氢钾(OXONE/KHSO5)生产基地
http://www.ansinchem.com/pages/new11.html

网友(2011-11-24):
也想自己腐蚀板子

网友:
Diy 的雕铜工具, 用不上这么复杂.
只要一个比铜板大一点的封口胶袋, 俗称骨袋, 就好了.

把铜板放入胶袋内, 加入一点FeCL3.
加入70-80 度的温水. 溶化了FeCl3.
放入铜板.

袋顶要留一点空气.
封好骨袋.

胶袋封好了后, 水是不会跑出来的.
把胶袋放在一张平板上, +5 / -5 度摇动.
你会见到水本来集中在袋顶, 摇动后跑往袋顶.
这样摇, 令FeCl3在铜板流动, 加快刻蚀作用.

一般人觉得搞半天蚀不了一张铜板, 问题有两个
一温度, 温度低就慢. 高就快.
Fecl3 液在骨袋内, 温度可以保持慢慢下跌.

第二个问题, 是fecl3 要流动, 让化学作用发生.

刻蚀完. 用报纸包好胶弃置.

网友:
回复 网友Q:
diy 的雕铜工具, 用不上这么复杂.
只要一个比铜板大一点的封口胶袋, 俗称骨袋, 就好了.
把铜板放入胶袋内, 加入一点fecl3.
加入70-80 度的温水. 溶化了fecl3.
放入铜板.
袋顶要留一点空气.
封好骨袋.
胶袋封好了后, 水是不会跑出来的.
把胶袋放在一张平板上, +5 / -5 度摇动.
你会见到水本来集中在袋顶, 摇动后跑往袋顶.
这样摇, 令fecl3在铜板流动, 加快刻蚀作用.
一般人觉得搞半天蚀不了一张铜板, 问题有两个
一温度, 温度低就慢. 高就快.
fecl3 液在骨袋内, 温度可以保持慢慢下跌.
第二个问题, 是fecl3 要流动, 让化学作用发生.
刻蚀完. 用报纸包好胶弃置.

顶楼上,学习了

网友:
很漂亮!和金电子的有一拼

网友:
公司有各种亚克力板材,还有大型铣床,钻床,空压机气源,再加上楼主,无机酸等倾力指导,我得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是个好东西,我觉得可以给加个盖子,免得里面的水挥发了,里面难看,哈哈。平时只做感光板才有过成功,热转印搞过几次,都没成功,汗。
我用的打印机是HP 1018的,PCB文件先打印成PDF文档,再用打印机打印,感觉墨粉厚实,黑亮,成功率也高。

网友(2012-05-04):
请问那个“气泡管”是怎样的,淘宝搜到很多种,没看到图片中的那个。

楼主: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p;cm_id=&pm_id=

网友(2012-08-11):
很漂亮啊,但是那个环保腐蚀剂好像不环保,产生很臭的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