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了433MHz射频天线,看图片!

楼主(2010-05-15):
公司最近做433MHz无线产品,工业用途,配的是厂家的小型螺旋天线

就是黑黑的塑料包皮那种天线。

一直怀疑天线没有匹配,前几天寄去测试,果然天线驻波比较高,大约为2.3左右,于是自己diy了一个十字形全向天线。

理论上几乎达到90%匹配。看图,嘿嘿,下周做个实物测试。
阻抗:56..3-j0.15

驻波比:1.13

欢迎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2.7db增益

明天再传设计文件

网友:
楼主高人啊,留个记号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上面是初步设计,第二步进行改进。

提高增益,方法是抑制后向辐射,使其向前反射。

改进后方向性明显提高,前向增益为5.85db,大约获得了4倍的功率增益,后向辐射抑制明显。

看图:

楼主:
进一步改进,主要是驻波比和输入阻抗。

改进后:

输入阻抗49.2-j0.03,驻波比:1.02,基本上是完全匹配

增益也改善了一点:5.97db

至此设计完成。

看图: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设计?

网友:
那只是仿真,离实际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有点像八目天线呀

网友:
八木天线要达到6db的增益,至少得3个振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增益倒是高了,不过非全向了

网友:
不错,呵呵,前几天买了几个螺栓弹簧天线,感觉效果还没我的1/4波长的天线效果好,楼主牛

网友:
看不懂,什么软件画的图,真好看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模拟的??????

网友(2010-12-31):
同问,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楼主牛人,唉买的螺旋天线不知道又没做过匹配过

网友B:
我超喜欢金属桶天线................. 一线多用

网友:
楼上的才是本贴的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傻了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超喜欢金属桶天线................. 一线多用

的确够邪恶,不是一般的邪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超喜欢金属桶天线................. 一线多用

哈哈,有意思
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个天线的带宽落在哪个频段呢?还有效率如何

网友(2011-04-02):
我觉得楼主的第二个天线的增益原理和八木差不多吧,后面一个反射的,前面一个馈源,就连波瓣的形状都差不多,我觉得完全可以拿去上面的十字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第二个天线的增益原理和八木差不多吧,后面一个反射的,前面一个馈源,就连波瓣的形状都差不多,我觉得完全可以拿去上面的十字的东西。

就是,上面的那部分水平的那截没啥用,搞复杂化了。

网友:
这贴谁是亮点

网友(2011-07-28):
好贴,支持,我正要做呢~!

网友(2012-07-28):
都牛!自己做的天线怎么知道是多少频段的?比如433M的,是不是只要大于等于1/4波长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09):
433M开放吗?

网友:
路过,射频类不懂,有待扫盲,,,,

网友:
哇,开眼界了。尤其是那个花生桶

网友:
好大一个垃圾桶天线

网友(2013-01-16):
21楼惊现牛人!

网友:
没听说有垃圾桶天线一体化的,间谍专用 。

网友(2013-02-28):
膜拜,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超喜欢金属桶天线................. 一线多用

好牛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超喜欢金属桶天线................. 一线多用

牛气呀,万能型天线。

网友(2014-01-24):
看看,有木有DIY资料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觉得垃圾桶天线好强大

网友(2014-07-16):
看不懂,没学过高频。

网友:
LZ帮忙看看我这样的天线如何,用网线做的,缠绕部分用于接地屏蔽防止干扰周边电子元件及防止发射的信号被干扰,未缠绕部分等于1/4波长!~

网友:
没看到实物只看到软件模拟,实际与软件差很多的
一楼的貌似1/2波长振子,1/4波长地网,这个GP天线没什么增益的
驻波参数用什么仪器测得?

网友:
HFSS软件吗

网友(2014-11-30):
都是高手

网友:
天线这个东西不是凭经验就能玩出花样的,还是按照规范来做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超喜欢金属桶天线................. 一线多用

高手 给讲解下这个天线的原理吧
用于什么频段?

网友:
22L求开源

网友:
问下,怎么测试匹配效果的

网友(2020-03-22):
尺寸发一下,楼主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