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电压调整率

楼主(2010-05-16):
先说明,电压调整率这个称呼用在TL431上是否合适我不太确定。

最近准备用TL431给MCU做ADC基准,结果发现TL431的输出随输入的变化挺大的,我参数设计为3.0V输出,实际上,输入电压在4.5~5.5V变化时,输出变化了近50mV,不太确认这种情况是否正确,TL431的Datasheet上没有明确的参数跟这个项目有关啊。

网友:
电压调整率跟工作电流有关,怀疑你设置的过小。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Datasheet关于VKA变化对VREF的影响,按照规定我输入变化1V,基准变化在-2.7mV以内,那输出变化应该大约在-3.24mV以内,为何实际上测试得到的差异这么大?

难道是买到了山寨的TL431?

网友: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TL%2FTL431.pdf
注意这个参数
Ratio of Change in Reference Input Voltage
测试条件
ΔVREF/ΔVKA IKA=10mA
-2.7 mV/V to the Change in Cathode Voltage
也就是说K极电压变动1V,输出变动不超过2.7mV。

怀疑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Cathode Current IKA 1.0 - 100 mA未满足

网友:
贴你的电路图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调整率跟工作电流有关,怀疑你设置的过小。

电阻是按照TI网站下载的TL431参数计算器计算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当然,电阻取的是近似值,出来的电压也是2.9xxxV,不是3.000V。

楼主:
实际上,我采用的数值是:
R1=510
R2=680
R3=3.2K
C1=0.1uF

楼主:
我也试过:
R1=200
R2=200
R3=1K
C1=0.1uF

测试IKA 大约10mA,应该充分满足稳定工作条件的。

网友:
参数没问题,你买的是山寨货,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没问题,你买的是山寨货,鉴定完毕。

谢谢,我估计也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我采用的数值是:
r1=510
r2=680
r3=3.2k
c1=0.1uf

你的C1取值不在设计范围内,可能已经振荡。根据计算,C1应该小于6200pF或大于3.3uF,而你的取值在不稳定区域

网友:
根据5楼的计算,流过U1 的电流只有1mA.

网友:
把0.1uf拆了再测,有的431接0.1uf可能自激,

网友:
TL431输出电容取值不佳会自激振荡,换不同电容看看。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TL431性能不好(说白了我买过很多品种的,还没碰到过满意的),温漂很大,要求高的场合最好不要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tl431输出电容取值不佳会自激振荡,换不同电容看看。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tl431性能不好(说白了我买过很多品种的,还没碰到过满意的),温漂很大,要求高的场合最好不要用。

TL431以及许多电压基准IC,甚至包括国产的基准稳压管2DW230系列的温度系数规格是以两个测试温度下的电压之差与温度之差的比值确定的,根本不管中间是不是线性的,这会造成实际温度系数与标称的温度系数相差很大。

楼主:
多些楼上各位的回复,最新状况:
找到新的TL431,按照7楼数值实验,输入在4.5~5.5V内变化,输出变化5.xxxmV,用电烙铁靠近器件,会有0.xxx~1mV左右的变化,基本上满足我的应用要求了,谢谢!

网友:
把TL431的输出端电容去掉,不要接它!

网友:
431  还是不敢用

网友:
这个电路需要改进,接了负载之后影响了431的电流,最好输出用3级管射随输出。

网友(2010-12-05):
楼主可以把TL431的计算器直接贴出来,方便大家用。呵呵

网友(2011-01-05):
R1取大了

网友:
大致算一下:最高5.5V减去3V后再除以R1阻值得电流多少?再算上R2、R3的支路分流以及负载电流?TL431很易进入截止态!仅用一般稳压二极管简单串联稳压电路的设计比照,就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2011-06-15):
mark!431一般场合用不错,廉价!

网友C:
TL431,SOT-23封装的,别的品牌和TI的管脚定义和是不一样的,我就吃过这个亏,买回来的都得翻过来焊,唉!

网友(2011-08-26):
什麽仿真軟件啊?介面太帥了

网友(2013-08-30):
TL431对参数要求这么高啊 ,看来设计之前要自己计算一番了

网友:
431一般场合用不错,廉价!

网友(2013-12-09):
一般场合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31,SOT-23封装的,别的品牌和TI的管脚定义和是不一样的,我就吃过这个亏,买回来的都得翻过来焊,唉! ...

TI自己的431和432,SOT23封装的引脚对应都不一样,SOIC和SOP8的也不一样,乱的很

网友:
我见到431就头大,多数时候不如7805

网友:
mark,买了一些,还没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