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R530AL陀螺仪有没有人用过?邮购部怎么都没人买?

楼主(2010-05-16):
我买了一片,还没用!
不过有一点麻烦之处是两轴的,XY方向没有沿着平面上的!

网友:
可以用LPY530AL 呀,或者新的LPY430AL, 性能更好。

网友:
LPR530AL、LPY530AL構成三軸陀螺,主要是容易銲。目前使用沒問題。(已經放飛過)
http://diydrones.ning.com/profiles/blogs/flight-control-board-trial-run-1

网友(2011-10-23):
请问2楼g921002:用两块LPY530AL构成三轴陀螺有问题吗,看了LPR530的PDF,Z-X轴的,要是旋转90°焊接,成为Z-Y轴,因此只买了LPY而没有LPR的,虚心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