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的无线开关(PT2262遥控器,315M超再生模块,软解码)

楼主(2010-05-16):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TC89C5X.H"
#include "INTRINS.H"

sfr P1M1 = 0x92;

#define ONSwitch()     P1M1 |= 0x10; P1_4 = 1
#define OFFSwitch()    P1M1 &= 0xEF; P1_4 = 0

INT8U RFLevel0;
INT8U RFLevel1;
INT8U RFStep;
INT8U RFBuf[25];
//
INT8U KeyAge;
INT8U KeyFlag;
INT8U SwitchState;
INT16U TimeOut;

//void Soft_Rst(void);
void SystemInit(void);
//INT8U  Read_Flash_Byte(INT16U addr);
//void Write_Flash_Byte(INT8U byte, INT16U addr);
//void Erase_Flash_Sector(INT16U addr);

/*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while(1) {
                if(TF1) {
                        TF1 = 0;

                        RFLevel1 = RFLevel0;
                        RFLevel0 = P3 & 0x80;

                        if(RFStep == 0) {
                                if(RFLevel0 == 0) {
                                        RFBuf[0]++;
                                } else {
                                        if(RFBuf[0] >= 60) {
                                                RFBuf[++RFStep] = 1;
                                        } else {
                                                RFBuf[0] = 0;
                                        }
                                }
                        } else {
                                if(RFLevel0 != 0) {
                                        if(++RFBuf[RFStep] == 0) {
                                                RFStep   = 0;
                                                RFBuf[0] = 0;
                                        }
                                } else if(RFLevel1 != 0) {
                                        if(++RFStep > 24) {
                                                RFLevel0 = RFBuf[0] / 15;
                                                RFLevel1 = 0;
                                                if(RFBuf[1]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2]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3]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4]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5]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6]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7]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8]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9]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0]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1]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2]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3]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4]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5]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6]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7]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8]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19]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20]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21]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22]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23] > RFLevel0) RFLevel1++;
                                                if(RFBuf[24] > RFLevel0) RFLevel1++;
                                                if(RFLevel1 >= 24) {
                                                        KeyAge++;
                                                        TimeOut  = 0;
                                                        RFStep   = 0;
                                                        RFBuf[0] = 0;
                                                        if((KeyFlag == 0) && (KeyAge >= 1)) {
                                                                KeyFlag = 1;
                                                                if(SwitchState == 0) {
                                                                        SwitchState = 1;
                                                                        ONSwitch();
                                                                } else {
                                                                        SwitchState = 0;
                                                                        OFFSwitch();
                                                                }
                                                        }
                                                }
                                        } else {
                                                RFBuf[RFStep] = 0;
                                        }
                                }
                        }

                        if(++TimeOut > 6000) {
                                TimeOut = 0;
                                KeyAge  = 0;
                                KeyFlag = 0;
                        }
                }
        }
}

/*
* Initializtion System
*/
void SystemInit(void)
{
        IE = 0x00;
        TMOD = 0x21;
        TH1  = 0xEC;
        TR1  = 1;
}

楼主:
发现了STC 11和12系列中断有BUG,如果中断间隔很小,频繁中断时容易死机,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

网友:
我一直在用啊,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
mark,请教下楼主定时中断多长时间比较合适?以前试过好像不能同时兼容多种遥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中断,结果上电工作几分钟就死机了,后来只好放在main函数了,你说的多种遥控应该是指数据速率不一样的吧?要兼容,采集速率要做成动态的,根据同步头的长度动态调整采集速率。我用的是内部时钟,精度很差,1L的代码就是动态决定采集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产品,串口中断很频繁(最快时大概1MS中断一次),用89C54,从未发现过问题,换成11F16,非常容易死机,原因至今没找到,晶体用的是32.768M的

网友:
1MS中断一次?BAUD是多少?9600的话那基本上一直在处理串口中断?CPU还有时间做其它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9600,每接收一个字节中断一次,当然有时间做其它事。Fosc = 32.768M,双倍速

网友(2010-08-12):
1楼,发现了STC 11和12系列中断有BUG,如果中断间隔很小,频繁中断时容易死机,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
-------------------------------------------

我用STC12C5204做上电唤醒,发现有程序跑飞,或换不醒。。

STC有没有技术支持论坛啊??他们那个姚永平普通话不行。

网友(2010-09-21):
你那模块什么样的(来个高清图看看), 好像我也有一块,上面主要就LM358, 一处接天线, 输出也是三脚..

网友:
我想学习。。。无线开关(PT2262遥控器,315M超再生模块,软解码   楼主 可以提供点PDF 资料吗

网友:
怎样对码的?没看懂,请楼主指教一二。

网友:
楼主,接收电路怎么做呢,新手想学学

网友(2010-10-22):
回复 楼主:

楼主 无线开关(PT2262遥控器,315M超再生模块,软解码   楼主 可以提供点 资料吗

网友D:
楼主,请问如何提高接收距离啊?
我也做了个无线软解码的,可是距离只有12m左右吧!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距离的么?

网友:
记得无限开关纯数字就可以的,以前做过,用2262和2272加继电器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D:

加入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E:
楼主用那么高的晶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内部RC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RC没那么高吧??我用的12C5620内部RC一般是5-6M左右,你的怎么能达到32.768M????32.768K??
另外楼主能否讲解一下原理呀?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32.768M是别的东西(请看5、6L),这个开关用的是内部RC

原理不知道怎么说,知道了PT2262的编码方式难道还不会解码么

网友(2011-03-03):
#include "TYPEDEF.H"
楼主能否把头文件也给出来?谢谢!

网友(2011-08-10):
你的电源电路好危险哦

网友(2011-09-11):
我也比照做一个无线软解码试试

网友(2012-02-12):
这东西越简单越好

网友:
红外线要简单很多。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无线解码,记号一下。

网友:
有点像贼的工具

网友(2012-05-12):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如何提高接收距离啊? 我也做了个无线软解码的,可是距离只有12m左右吧!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距离 ...

降低单片机频率试试,一般4M。

网友(2012-06-16):
好干净 一点注释都没有

网友(2013-02-27):
楼主模块的距离可以到多少????

网友:
你的RC降压上是不是少了个电阻?

网友:
遥控距离多远哈?

网友:
回帖。。楼主不错的程序。、、

网友(2013-03-29):
学习,学习,再学习,可否详细点!!!!!

网友:
程序存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那么高的晶振啊!

315M晶振是发射无线信号用的晶振,还有433M的呢

网友:
我很喜欢楼主这种图,超帅,顺便说下:边缘距离会产生问题,处理一下可以更好

网友(2013-06-24):
引用 楼主:
发现了STC 11和12系列中断有BUG,如果中断间隔很小,频繁中断时容易死机,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 ...

STC12C5A60,频繁INT0外部中断也遇到死机问题,不过只有实验会发生这个现象,其他时候因为中断频率很低,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不错的贴

网友(2015-02-03):
mark  PT2262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