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直流电机调速 速度不准

楼主(2010-05-16):
我用单片机的输出叫做了一个pwm输出   驱动芯片是L298  2组桥并联以提高驱动能力  输入 1和输入2间接入非门 作方向控制 , 使能端  输入pwm 脉冲信号   调整占空比电机的转速都比较高 在占空比比较小时电机的速度才明显下降,而且力量特小 ,不知道什么问题 那位给个意见

网友:
本类就是呀,这很正常。
你想表达什么呢?占空比小本来就应该电机转矩小。

网友:
空载的时候,因为力矩小了,转速才会掉下来的.

楼主:
是说在转的时候速度占空比大时变化小  ,到小时速度突然下降

网友:
很正常,本身特性就不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