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的时钟节拍频率太高的话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0-05-16):
本人初学rtos。在51上跑small rtos,用8位定时器做时钟源出现类似死机的情况,用16位定时器就没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我程序有问题,很简单的电子钟程序,2个任务,一个LED扫描,另一个计时
8位的时钟频率算不算高?(kHz级别)

网友:
Tick频率不能太高。
每个Tick都会导致RTOS执行一系列的操作,典型为Tick中断响应,RTOS调度器,任务切换(如果存在),任务时间片计算(如果支持同优先级,RR算法)。若Tick频率过高,给Task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更高的频率,会导致Task根本无法执行。
具体多高后就Over,跟具体的RTOS,芯片,芯片主频,移植/编译优化等有关。

Tick主要作用于OS自身提供的TickDelay以及RoundRobin算法的时间片调度,具体Tick周期,在这里边选择合适的即可。

楼主:
感谢2楼!
51一般处理一个tick需要消耗多少个时钟周期?
电子钟2个任务也不算重,为何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