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SI4432 B1版,功率19.27dBm

楼主(2010-05-16):
新做的SI4432 B1版,最高功率可达19.27dBm,这次配用10ppm的晶振,频率稳定性比较好,焊接了3块,频率一致性很好。上传原理图
射频交流群:16929333 , 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技术群)

网友:
强,顶。不懂射频,不过想搞2片成品玩玩。

网友:
楼主是用Agilent什么工具测试发射功率的?好像在PC上运行的软件。

楼主:
用频谱仪测的,能保存屏幕图片的,不是pc上的

网友:
不错,但原理图好像不是参考官方B1版的方案。

网友:
说这样谐波会很高。

网友:
搞了近两年的4432, 感觉4432的问题还是不少.

网友:
发射功率挺大的,只是功耗应该也比较大,不知道和nRF905比起来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
4432用4层板可能会好些。

网友:
各位大侠好,
我用4432总是发不出数据,单片机430.哪位给小弟电帮助把,比如已经调好的程序,小弟只要能发射出去数据先

网友:
905比较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了近两年的4432, 感觉4432的问题还是不少.
    B1 版本,除了高温可能需要进一步测试外,其他性能还可以。另外就是有点脆弱,要做足保护。

楼主(2010-08-18):
配合开发板发个效果图

STM32程序 (原文件名:ourdev_573506.jpg)

网友:
这样测量功率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下次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下次用万用表测测

记得一定要用指针的

数字的不行~~~

网友(2010-11-04):
回复 楼主:
---------------------------------------------------------------------
能否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啊!板子做好了,就是程序头疼啊!不知道是板子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发个程序?
si4432 b1 470程序ourdev_595338X32KUC.rar(文件大小:45K) (原文件名:复件 si4432 程序(进行中).rar)

网友:
回复 网友C:
-------------------------------------------------------------------
我做的也是跟你一样的,到时候一起交流哈子!我的qq272593471

网友(2011-04-13):
有没有测试,距离如何?当然不要在1.2K那种很低的速率下测试

网友:
放点参考代码吧

网友(2011-11-04):
回复 楼主:

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