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小时才腐蚀完,被骗了

楼主(2010-05-16):
彻底的郁闷了,被个不NB的学长给骗了,我用FECL3来做板子,我一学长说十几分钟,我花了6个小时,第一次做这个,还没自己手工焊的好,我说用热水,他说用冷水也行,结果搞了6个小时板子才腐蚀完,但是有的部分却已经过腐蚀了,伤心了,还坏了我一件120元的衣服,真伤心,
谁有更快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学长为什么要骗你呢?

网友:
可能你用的FECL3有问题吧~~~曾经冷水当然行哦~~

楼主:
我看他棉根本没搞过,我们这边实验室的人特别的嚣张,特能装,明明不会还是硬要说几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
你学长说的没错,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热水、高浓度、不停搅拌、很快就能腐蚀好了,用肉眼就看到腐蚀的过程,只要控制的好,腐蚀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楼主加油了~~

网友:
新手交点学费很正常的,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
浓度是多少呢?
上次有人向我抱怨三氯化铁腐蚀太慢,我问他浓度多少,他说在一杯水里溶了黄豆那么大一块
我无语,只好告诉他,你溶鸡蛋那么大一块再试试

如果有必要,三氯化铁腐蚀可以在几十秒内完成
需要添加一些助剂,适当加热,再加喷淋

网友:
碰到你这种学弟,学长会郁闷一辈子的,哈哈!

楼主:
我的浓度很大,我中途加了四次药水
我要自己焊绝对比这好,他坚持要我做板子,

网友:
加酸会快些,最好液体是热的,流动的,这样会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描述一下你腐蚀液的颜色么
也可以滴在白纸上看颜色

网友:
的确是十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 很明显主要还是你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冷水啊
到最后就是绿色的了

楼主:
我的问题在哪,用冷水怎样十分钟搞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绿色,只能说明三价铁离子很少,溶液是以二价铁或者铜离子为主
新鲜的三氯化铁应该是亮黄色的

网友:
热水 ,高浓度,腐蚀时晃动容器
都可以加速腐蚀
如果有那种可以加热的风枪就更好(不是吹贴片用的热风枪)

如果你浓度不够的话 6小时很正常的,我以前刚开始做没经验,也有用过4,5个小时

网友:
另外和覆铜厚度也有关系的

楼主:
我的板子很大,最后CU被溶了不是绿的会是什么颜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颜色有明显变化,就证明三氯化铁放少了

网友:
要是我是你的学长,我会更无语!从来不超十分钟一块板!一般我FeCl3都放到饱和为止

网友:
实际上要弄成深棕色才行,估计得50g左右
而且要加盐酸抑制水解,同时盐酸会将二价铁离子氧化成三价的

如果发现很慢,就应该多加一些呀

还有,如果衣服沾上了三氯化铁,有铁锈色,用草酸溶液就能洗掉

网友:
盐酸+双氧水+自来水  1:2:4
速度很快,几分钟内搞定!但要注意,电路板要搞好,不然全腐蚀没了!
盐酸要放好,注意安全,不能受热,不然会汇发,很呛!不过一般买的盐酸都不浓,其实滴在手上也没事~用水冲洗下即可!

楼主:
放到饱和那我一盒子的FECL3能用几块啊?
草酸在哪种店子买得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我是你的学长,我会更无语!从来不超十分钟一块板!一般我fecl3都放到饱和为止

同意,我也是放到饱和为止,速度是飞快,加热后,不到5分钟搞定。

网友:
FeCl3饱和浓度大概在40%左右,可以估算一下放多少

楼主:
毕境是第一次,真长见识了

楼主:
接受各位的批评与指导,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盐酸+双氧水+自来水  1:2:4
速度很快,几分钟内搞定!但要注意,电路板要搞好,不然全腐蚀没了!
盐酸要放好,注意安全,不能受热,不然会汇发,很呛!不过一般买的盐酸都不浓,其实滴在手上也没事~用水冲洗下即可!

我也曾经这样用过,很快。但是注意,双氧水浓度太高的话,腐蚀太快,线条也会有细纹断裂,需要烙铁加锡

楼主:
最后谁能救救我的衣服啊?

网友:
呵呵,这事让我想到在学校一个搞笑的事,老师让我们班每个人自己画板腐蚀做个板子,一桶水放了一包三氯化铁,全班的板子都放在那里腐蚀,有个同学腐蚀到半就逃课了,半小时后板子都好了,我怕逃课拿同学的板子放太久了会渗腐,就帮他捞出来放在一个角落里,第二天他一来怎么找也找不到板子,就大声的对老师报告,老师,我的板子全被三氯化铁全部腐蚀了,我听得差点吐血了

网友:
作为这个被骂的学长,我也确实只有无语,但是还是想说两句。
第一,Fcl3我用过,桌子底下还有半盒;我也没建议你使用Fcl3,因为我做试验时得到的结论是Hcl和双氧水的速度会快一点;隔壁实验室里还有人在用Fcl3,你可以看看他们用了多长时间;
第二,实验室的人很嚣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指代我一个人,但是不论怎样,作为实验室的一份子,我恳请你维护实验室的荣誉;
第三,我是有建议你做板,但是初衷并不在于让你做一个更好的板子,你焊的好那是你NB,但是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能用好ALtium;
第四,很多东西我是没做过,但是告诉了你,你认为我是在装B~,没关系我能理解。我觉得我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很多东西都是听实验室里的朋友介绍的。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并没有错;
第五,你今天也给我上了一课,看来我还需要更加努力去了解这个社会。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师弟,很有前途,即使今天被你这样骂,我仍然祝福你。(你可以理解成我在装B~,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认为我仅仅只是不喜欢内讧而已)

网友:
讨论很精彩。COOL !

网友:
10块钱FeCl3用了一年还没用完,基本10分钟左右,板子小一两分钟就好,LZ纯属个人问题。

网友:
就是,就是,遇到曝光不足的情况,可以用石墨做电极,引入2A左右的直流电,电极靠近曝光不足的地方,很快就腐蚀好了,注意电极不能靠太近了,

网友:
看过,真的是学长来了?AM居然也给置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受各位的批评与指导,回头我再试试

楼主自己有错推给了别人,没有一人赞成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接受批评,也学到了东西。
学长出来说了话,站长又把帖子置了“酷”!值!

网友:
学习了。虽然自己不做板。。。
32楼杯具帝啊,呵呵

网友:
话说我那一瓶三氯化铁用了三年。

对了,想加快腐蚀速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板子铜箔朝下浮在溶液里,速度大大加快!

网友:
失败了就说别人骗你,怎么不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先?作为学生心态怎么能这样。没经验,又不搜集足够资料,仅凭别人口头指点一下就想一次成功,将来出来社会“被人骗”的机会多着呢。
LZ没经验的话,大可以切些小覆铜板先练习一下,掌握好溶液浓度、温度和时间,再腐蚀正式的板子。
FeCl3溶液不必饱和,饱和溶液腐蚀时很快变成不透明,很难观察板子腐蚀进度,经验不足的话很容易过度腐蚀。但也不能太稀,尤其是过稀的腐蚀液变深绿色后,不要试图再往里面放FeCl3来增加浓度,应该直接倒掉重新配制新的腐蚀液。五六十度的温水、不停地摇动是加快速度的关键,可以将腐蚀速度提高一倍以上。

网友:
说句楼主不爱听的:你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的学长和你非亲非故的,凭什么帮你?人家这么热心帮你提高,你还这样,没良心啊。想想我现在,老大走了,现任的老大鸟都不鸟我,只要我在公司不惹出乱子来,他根本就懒得理我!以前的那个老大虽说经常发火,搞得我灰头土脸的,可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技术上的、做事的方法。。。。。。总之很多,我现在真的是很怀念他!送楼主一句话:出了问题先检讨下自己。

网友:
我跟学长学做腐蚀的时候,学长说千万不要在中途从溶液中拿出来,他说一旦遇空气一次就很难继续腐蚀,说不定楼主的原因出在这。

网友:
六小时太夸张了吧!首先确定你的FeCl3量够不够,其次你要不时去搅拌液体。冷水没关系,拿出来也没关系。开水是最快的,浓度够的话,不用一分钟腐蚀好。我弄热转印无数遍了,你要相信我 :)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59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等我折腾 这玩意
关注吧。

网友:
chao8828276 :
------------------------------
我真希望在这看到你真诚地跟学长说声对不起。

当然,你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说也行!

不说也行!

网友:
总结下我用过最快的方法:
1. 用保鲜盒装FeCl3溶液,不断的摇晃;
2. 用热水,我是用热水器调到40多度来搞的;
3. 三氯化铁加到水变黄褐色;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5. 感光板的话注意残胶,这个很重要!

网友:
不是实名制, LZ以为可以乱说话, 没想到被学长看到, LZ应该很尴尬.

总结: 人在做, 天在看, 说话做事凭良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结下我用过最快的方法:
1. 用保鲜盒装fecl3溶液,不断的摇晃;
2. 用热水,我是用热水器调到40多度来搞的;
3. 三氯化铁加到水变黄褐色;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5. 感光板的话注意残胶,这个很重要!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 这条很实用,以前用三氯化铁的时候,经常这样做。后来改为盐酸+双氧水了,更快,更容易观看其过程。

网友:
铁钉才是王道。。。。

网友:
不错,一对冤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盐酸+双氧水+自来水  1:2:4
速度很快,几分钟内搞定!但要注意,电路板要搞好,不然全腐蚀没了!
盐酸要放好,注意安全,不能受热,不然会汇发,很呛!不过一般买的盐酸都不浓,其实滴在手上也没事~用水冲洗下即可!

这个不错

网友:
替你的学长感到心寒,现在的学生普遍浮躁,像楼主这样,出现问题不去从自身找,学长好心告诉你,是在教你,就算是错的,也是在传授知识,哎,搂主做了IT民工,更悲剧。要是做学术的话,XX又出现了。。
哈哈。传说中的学长出现了。 往往没有真本事的人才觉得身边的人在装比。

网友:
这个帖子无论是学长、学弟或者是看帖的人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呵呵,网络也是活生生的现实。

师弟很郁闷,学长也郁闷。两个人都很郁闷。‘
何以消愁,唯有杜康。

网友:
接帖子有两问:
1.
未用完的三氯化铁溶液,需要处理掉怎么处理?  掉到下水道吗?
2.
怎么判定三氯化铁容易已经用完了,不能腐蚀了,仅仅是靠 它腐蚀电路板的反应时间长短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到饱和那我一盒子的fecl3能用几块啊?
草酸在哪种店子买得到啊?

化工品商店,试剂店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总结下我用过最快的方法:
1. 用保鲜盒装fecl3溶液,不断的摇晃;
2. 用热水,我是用热水器调到40多度来搞的;
3. 三氯化铁加到水变黄褐色;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5. 感光板的话注意残胶,这个很重要!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 这条很实用,以前用三氯化铁的时候,经常这样做。后来改为盐酸+双氧水了,更快,更容易观看其过程。

铁钉会与HCl反应,而且会把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

网友:
动动就把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是极端的个人自我中心.
楼主我想说,你学长没有逼着你这么做吧.他帮你了你你怎么不说呢?现在学生真是悲哀

网友:
还是自己焊把!!!!

网友:
现在的学生总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到错误反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其实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难得有这样一个学长来教你,你以后出了社会就更知道学长的好了~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三氯化铁里的板子速度很快,能看到铜箔一点一点的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可以放进去一块铁块可以加快反应速度,同时在容器外用热水泡上,轻轻摇晃10多分钟左右就好了。

楼主:
首先我在这对我学长说声对不起,同时接受各位的批评,昨天晚上真伤心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希望我的学长能原谅我。

楼主:
昨天是因为有件事受打击了,不是全因为这个,其实我说实验室的人嚣张不是指我学长,我真没脸见我学长了……。确实是我心急了,过于求成,太在乎时间了,最近搞了好些电路都没怎么成功,受了不少打击,真的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我在这对我学长说声对不起,同时接受各位的批评,昨天晚上真伤心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希望我的学长能原谅我。

做事情太浮躁了,其实大体的方法没有错,只是细节上需要精雕,第一次做板成功的几率很小,而且你学长主要是希望让你学习一下ALTIUM的使用方法,在解决问题时你的心态上就是不正确的。希望你的学长能够原谅你。

楼主:
我该怎么跟他说啊……

网友:
楼主真幸福,还有人指点

网友:
我一般扔一大坨进开水里去,下面一般还有没化的,即配成饱和溶液。

把板子扔进去,用摄子夹住不停地晃,一两分钟拿出来看看哪儿没腐蚀好就把那部分伸进去晃,一般五分钟搞定。

网友:
只懂读书, 不懂变通. 就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
有时两罐啤酒, 加只烧鸡腿会有意想不到的法力.

还要有一点诚意.

网友:
这贴是实用贴,大伙儿一起详细描述了FeCl3的用法。

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作为这个被骂的学长,我也确实只有无语,但是还是想说两句。
第一,fcl3我用过,桌子底下还有半盒;我也没建议你使用fcl3,因为我做试验时得到的结论是hcl和双氧水的速度会快一点;隔壁实验室里还有人在用fcl3,你可以看看他们用了多长时间;
第二,实验室的人很嚣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指代我一个人,但是不论怎样,作为实验室的一份子,我恳请你维护实验室的荣誉;
第三,我是有建议你做板,但是初衷并不在于让你做一个更好的板子,你焊的好那是你nb,但是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能用好altium;
第四,很多东西我是没做过,但是告诉了你,你认为我是在装b~,没关系我能理解。我觉得我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很多东西都是听实验室里的朋友介绍的。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并没有错;
第五,你今天也给我上了一课,看来我还需要更加努力去了解这个社会。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师弟,很有前途,即使今天被你这样......

顶,这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学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只懂读书, 不懂变通. 就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
有时两罐啤酒, 加只烧鸡腿会有意想不到的法力.
还要有一点诚意.

对,请客吃饭是好办法。。。。、

此时想起读书时的苦难时光了。。。。

网友:
往FeCl中加铁钉?

1.三价铁会和铁钉反应。
2.铜离子会和铁钉反应。

现在要知道三价铁和铜离子的氧化能力——哪个更强?

硫酸+双氧水,然后加热,这样腐蚀的效果也很好。

网友:
悲哀,想想自己学电子的。在学校的时候竟然没有亲自腐蚀过板子。哎~~~~

网友:
谢谢各位的精彩讨论,我学会了FeCl3的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只懂读书, 不懂变通. 就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
有时两罐啤酒, 加只烧鸡腿会有意想不到的法力.
还要有一点诚意.

知错就改...要请客

网友:
试问天下谁没有装过B~~~

网友:
知错就改 以诚待人

网友:
我的经验,每次做都会出别人提都没提到过的问题的
别人指导只能给大方向,细节都得自己碰到问题再去追
工艺不练不成熟啊,也别太指责谁,有教训就好

做第一块双面绿油板,当年坏了达到3位数个 = =

我的经验是一定要少用水,水勉强浸没电路板就够,方便追浓度还省药品(也好节约闹革_命 哈哈)
并且热水是必须的
15~20分钟正点,太快了线条粗糙

(p.s 坏衣服的解决方法就是再买一件啦)

对了 LZ实际上你挺好运的 我初三第一块板子
配的是透亮透亮的明黄色溶液(那浓度这个惨)
还不加热 我愣放了一天半才腐完
结果过度腐蚀非常严重
= = 共勉啊!!!

网友:
我记的我一开始做板的时候腐蚀了快一个星期, 扔在里面没管, 又是冷天, 配的液体也不好

现在基本都是在半个小时以内完成, 有待提高啊..

网友:
有条件可以用下盐酸+双氧水。速度满快的。

我觉得每个电子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会腐板,毕业时拿着腐蚀的板去找工作比拿着洞洞板去找效果要好得多。有好多布线问题是你用万用板做时发现不了的。现在外面都还有些公司做调试板时是用三氯化铁自己腐蚀做的。

最后想劝下楼主,先做人后做事。人生路上能少吃点亏。

网友:
装B都是小事啊,何必认真呢,装装B更健康是吧

网友:
建议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到电子市场找厂家帮你打样。
这样你可以了解将来工作时候PCB是怎么做出来的。
多跟PCB厂的工程师沟通还能学到很多制作PCB的工艺要求,这些在学校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网友:
如果你用油性笔补过,就冷水,多投点三氯化铁;
如果没有,就热水吧,三氯化铁消耗很快的

网友:
看来楼主那夜难眠

网友:
不是吧,腐蚀前要好好打磨PCB,去掉铜锈和铜箔厚度,然后水浴加热FeCl3,放入PCB用试剂吸管冲刷铜箔。记得打开排风扇,一会儿工夫就腐蚀好了。如果觉得慢,加一些盐酸。

网友:
调配问题,什么骗不骗的,掌握住了就行。心态不对,不知道是学东西,还是分析人的。

网友:
要做事,先做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的,只要你的人对了,你的世界也就对了,几杯酒,一句诚心的话,我想事情就完美了(相信你的学长也是能理解的),也不要说楼主,年轻人都有叛逆,都有轻狂,只要知道了,改正了就行了,顶起楼主,

网友:
晃动晃动再晃动 左摇右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反正我是在一个直径26cm的盆里加1L水,倒3瓶500g的FeCl3,然后丢下去,大概1分钟不到就搞定了.FeCl3溶解的时候会产生热量,刚好形成热水,再加上高浓度和不断晃动.反正每晃一下,板子都有变化,爽.

网友:
加铁钉不是为了快 而是为了节省FeCl3 高中化学

网友:
【46楼】 hl1200aa

总结下我用过最快的方法:
1. 用保鲜盒装FeCl3溶液,不断的摇晃;
2. 用热水,我是用热水器调到40多度来搞的;
3. 三氯化铁加到水变黄褐色;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5. 感光板的话注意残胶,这个很重要!

------------------------------------------------------------------------

【48楼】 aleyn 煮茶村长

4. 腐蚀的时候加几颗铁钉;  <--- 这条很实用,以前用三氯化铁的时候,经常这样做。后来改为盐酸+双氧水了,更快,更容易观看其过程。

--------------------------------------------------------------------------
【73楼】 XA144F

往FeCl中加铁钉?

1.三价铁会和铁钉反应。
2.铜离子会和铁钉反应。

现在要知道三价铁和铜离子的氧化能力——哪个更强?

硫酸+双氧水,然后加热,这样腐蚀的效果也很好。
---------------------------------------------------

【91楼】 wang_xm

加铁钉不是为了快 而是为了节省FeCl3 高中化学

///////////////////////////////////////////////////////////////////////////////////

因为以前不知道加铁钉效果好,到底加铁钉有什么好处呢?我确实没弄明白。
汗啊!亏我还是学化学的,一直从事化学相关工作,而且是有点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化学还学得不错的那类人。

感觉铁钉会和三氯化铁反应生成氯化亚铁啊,而氯化亚铁是无法氧化腐蚀铜的,加了铁钉后应该会降低腐蚀速度才对啊?应该来说在三氯化铁过量的情况下,铁钉也无法把生成的铜离子还原。因为即使生成的氯化铜被铁钉还原,遇见过量的三氯化铁,还是会被氧化的。 莫非加铁钉是为了使反应更温和好控制一些,防止过度腐蚀引起短线?我觉得加盐酸倒是能加快。没想过加铁钉试试。

网友:
用 过硫酸铵 吧,
速度快,易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