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310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是做软件的,从没接触过硬件,请问,EM310直接接PC串口,进行测试,是否需要如说明书中描述的那样,先得设计相关电路。

楼主:
Appcat 苹果猫:
嗯,明白了,谢谢了,和我当初想的一样,由于开发进度的要求,想先从市面上选择一款DTU,然后自己的模块也同时进行开发,想请问一下,目前市面上有用EM310、Q24Plus、MC52i做的DTU么,有什么好的公司可以推荐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既然都是选择DTU了,还那么关注内部使用的模块干什么。我们的DTU是GTM900C做的,GTM900C内核与EM310完全一样,不过说句实话,EM310的接口真没有GTM900C好用。

网友:
楼上的朋友要开发什么产品?需要模块的时候可以联系。HUAWEI 和wavecom都有!

    联系方式:chen18799@yahoo.com.cn  QQ:373454830

楼主:
只是无线数据传输部分暂时用DTU代替,为了节约成本,想自己独立开发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想自己独立开发
-----------------------------不知楼主对成本如何理解,采购支出是成本,研发时间,人员投入,精力,产品稳定期,这些好像都是成本吧,好像这部分成本在没有一定量的情况下是远远大于采购支出成本的吧。

楼主:
原本我也是只想选择一个DTU,但是是公司的意思,无可奈何。。。。。。

楼主:
只能找那几个相关的,知道的推荐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