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0彩条显示正常,图片有花点。

楼主(2010-05-17):
先传初始化部分:
        LCD_RST_L();//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LCD_RST_H();
    delay(50);//delay 10ms
        //initializing funciton 1/
        LCD_WriteReg(0xe5,0x8000);//
        LCD_WriteReg(0x00,0x0001);//
        delay(50);//delay 10ms
        LCD_WriteReg(0x2b,0x0020);//
        LCD_WriteReg(0x01,0x0100);//
        LCD_WriteReg(0x02,0x0700);//
        LCD_WriteReg(0x03,0x1030);//

        LCD_WriteReg(0x04,0x0000);//
        LCD_WriteReg(0x08,0x0207);//
        LCD_WriteReg(0x09,0x0000);//
        LCD_WriteReg(0x0a,0x0000);//
        LCD_WriteReg(0x0c,0x0000);//
        LCD_WriteReg(0x0d,0x0000);//
        LCD_WriteReg(0x0f,0x0000);//

        LCD_WriteReg(0x50,0x0000);//
        LCD_WriteReg(0x51,0x00ef);//
        LCD_WriteReg(0x52,0x0000);//
        LCD_WriteReg(0x53,0x013f);//

        LCD_WriteReg(0x60,0x2700);//
        LCD_WriteReg(0x61,0x0001);//
        LCD_WriteReg(0x6a,0x0000);//
        LCD_WriteReg(0x80,0x0000);//
        LCD_WriteReg(0x81,0x0000);//
        LCD_WriteReg(0x82,0x0000);//
        LCD_WriteReg(0x83,0x0000);//
        LCD_WriteReg(0x84,0x0000);//
        LCD_WriteReg(0x85,0x0000);//
        LCD_WriteReg(0x90,0x0010);//
        LCD_WriteReg(0x92,0x0000);//
        LCD_WriteReg(0x93,0x0003);//
        LCD_WriteReg(0x95,0x0110);//
        LCD_WriteReg(0x97,0x0000);//
        LCD_WriteReg(0x98,0x0000);//

        //power setting function
        LCD_WriteReg(0x10,0x0000);
        LCD_WriteReg(0x11,0x0000);
        LCD_WriteReg(0x12,0x0000);
        LCD_WriteReg(0x13,0x0000);
        delay(200);
        LCD_WriteReg(0x10,0x17b0);
        LCD_WriteReg(0x11,0x0004);
        delay(50);
        LCD_WriteReg(0x12,0x013e);
        delay(50);
        LCD_WriteReg(0x13,0x1f00);
        LCD_WriteReg(0x29,0x000f);
        delay(50);
        LCD_WriteReg(0x20,0x0000);
        LCD_WriteReg(0x21,0x0000);

        //initializing function 2

        LCD_WriteReg(0x30,0x0204);
        LCD_WriteReg(0x31,0x0001);
        LCD_WriteReg(0x32,0x0000);
        LCD_WriteReg(0x35,0x0206);
        LCD_WriteReg(0x36,0x0600);
        LCD_WriteReg(0x37,0x0500);
        LCD_WriteReg(0x38,0x0505);
        LCD_WriteReg(0x39,0x0407);
        LCD_WriteReg(0x3c,0x0500);
        LCD_WriteReg(0x3d,0x0503);
        //display on
        LCD_WriteReg(0x07,0x0173);
初步认为:
1、伽马校正问题
2、Image2Lcd取模问题。
3、某根数据线问题,这个可能性很小吧。
有遇到过此问题的专家??

网友:
连个图都不舍得弄上来

网友:
有IO方式设置吗?
估计9Bit模式当8Bit用了。或者18B当16B用了。配置写数据没问题。显示色条没问题。图片花。

楼主:
没带相机啊,
//PA21=>CS
//PA22=>RS
//PC21=>WR
//PC22=>RD
//PC23=>REST
//PC[15:0]<=>DATA[15:0]
//PA17=>Y-
//PA18=>x-
//PA19=>Y+
//PA20=>X+
//PB23=>on/off
//////////////////////////////

网友:
楼主  方便放点图片看看吗

楼主:
好,马上找相机

网友:
不是这些数据线,而是IM3 IM2 IM1 IM0这几根线弄错了。

楼主:
上图

原图 (原文件名:hr63awh7.jpg)

楼主:
可能与GAMMA校正真有关系。

网友:
会不会是你取模的时候用565,写程序的时候用555?

网友:
时序,请仔细查找一下时序,WR和Data的配合上面调整。

楼主:
做了个测试图片,还是彩条没问题,下面的小图片有斑点。

320240测试图 (原文件名:FX.jpg)

楼主:
搞了4天了,还是没头绪,电路检测没有问题,谁给个,ILI9320的配置?

网友:
我给你个ILI9320的初始化代码你试试
这个初始化在51平台上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波仔的9320代码我前天在44b0上试过正常,你可以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屏还是这样一会给大家上图片

楼主:
排除GAMMA校正问题。

网友:
你确定你的数据线没受到干扰?
还有驱动电压?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绘图部分有问题,因为彩条显示正常。

楼主:
上传代码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
有帮忙测试上面程序?

楼主:
xyzhello Post at 2007-12-21 20:23:22
1.可以显示花屏,表明你已经初始化了LCD DRIVER IC,但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初始化。但是可以确保硬件的cs,wr,reset和低8位数据线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不然不可能初始化。
2.花屏的情况会有很多可能。以下列举几种:
(1):LCD初始化代码中关于对比度,VCOM,窗口等设定的寄存器写入的值不对,这个与IC供应商确认,如果他们给你的初始化代码能在demo板正常显示,那么就排除这些问题。
(2):LCD输出格式配置错误,比如16位配置成8位,因为很多IC,写寄存器中的命令的时候都只用了8位,所以配错了照样能初始化,但是显示数据肯定就不对了。这个检查IC规格书与你的LCD接口电路,一般会有一个IM脚选择。
(3):你往LCD写数据的时候窗口设置错误。这个可以问供应商。
(4):高位数据线连接有错误。理由同2。
这些问题最好是自己刷屏验证,因为可以排除你的LCD数据根本没有送过来这种情况。
最后恭喜你,能花屏的一般都没有什么大问题。解决它迟早的事情。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108463&TID=2

网友:
应该是干扰,飞线干扰特别大

楼主:
如果是干扰,应该是不确定的,现在问题是花屏的各个点,刷屏再显示,还是原来位置。

网友:
如果每次清屏后重刷,花点都固定那就肯定不是飞线干扰了

网友:
LZ会不会是和你图片转数据的时候,分辨率不对啊?(我不太懂,呵呵)

网友:
估计是传数据太快了,加延迟试试。

网友:
【28楼】 kitdog    估计是传数据太快了,加延迟试试。
------------------------
不可能
用io口模拟总线缺点就是速度慢,所以大家都千方百计优化速度

以下仅供参考

可能属于硬件问题  要么就电源噪音大

图片基本正确   初始化应该没问题  数据格式也没问题  否则图片很乱 不会那么正常

有可能写数据时序出现问题(断断续续写正常,连续写就有问题) 看看是否这样
试一下用刷屏方式画图(设置窗口范围,就一直write data)和用描点方式画图(设置坐标,画一个点,再设置坐标,再画点)对比看看

写数据的时候确保  rd  引脚是高电平  不要浮空不接

建议找其他版本的程序看看

网友(2013-11-14):
来看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现在暂时还没在51平台上使用9320,在STM上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