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Radio最新代码

楼主(2010-05-17):
今天更新了Radio的代码,运行了一下,网络播放好像有点儿问题,选择一个电台,回到播放界面,没有反应;finsh输出显示:
connect to: radio.newdaai.tv...
SHOUTCAST request:
GET / HTTP/1.0
Host: radio.newdaai.tv:8010
User-Agent: RT-Thread HTTP Agent
Icy-MetaData: 1
Connection: >>ICY 200 OK
>>icy-notice1:
This stream requires Winamp

>>icy-notice2:SHOUTcast Distributed Network Audio Server/win32 v1.9.8

>>icy-name:DaaiRadio 64k
station name: DaaiRadio 64k

>>icy-genre:daairadio
>>icy-url:http://radio.newdaai.tv
>>content-type:audio/mpeg
>>icy-pub:1
>>icy-metaint:8192
metaint: 8192
>>icy-br:64
bitrate: 64
>>
stat[stoppped] -> buffering
wait ready, data len: 0, stat 1
psr: 0x21000000
pc: 0x0802173c
lr: 0x00000000
r12: 0x472af4df
r03: 0x00000000
r02: 0x00001000
r01: 0x68007a2c
r00: 0x00000000
hard fault on thread: nbuf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nbuf     0x16 ready   0x000001b8 0x00000400 0x000001b8 0x00000005 000
tcpip    0x0a suspend 0x000000c8 0x00000400 0x00000230 0x0000000d 000
etx      0x0c suspend 0x00000090 0x00000200 0x00000090 0x0000000f 000
erx      0x0c suspend 0x00000090 0x00000200 0x000000d8 0x00000004 000
remote   0x1e suspend 0x00000080 0x00000180 0x00000080 0x00000002 000
key      0x1e ready   0x00000098 0x00000180 0x000000a0 0x00000002 -02
ply_ui   0x19 ready   0x00000330 0x00001000 0x00000618 0x00000003 000
ply_bg   0x14 suspend 0x00000168 0x00000400 0x00000368 0x00000004 000
info     0x19 suspend 0x000001c8 0x00000800 0x00000360 0x00000005 000
rtgui    0x0f suspend 0x000000e8 0x00000400 0x000000e8 0x00000001 000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50 0x00000100 0x00000050 0x00000017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230 0x00000800 0x00000358 0x00000050 000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每次都一样?或者固定一个网络电台有这个问题(如果是,那么是哪一个)?

好像新的RADIO软件确实有些问题,我昨天播放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每次还不一样),感觉像是内存越界访问了

需要复现下。

楼主:
每次都这样,与电台无关,现在网络播放不能运行。看了一下pc: 0x0802173c对应的好象是kservive.c中的rt_memcpy()中的代码。

网友:
每个电台都不行?我昨晚上出现的问题是,播放电台一段时间后出lwip那边的ASSERT,偶尔也会出现fault异常。

楼主:
嗯,试了5,6个,只要是能连接上电台的,提示“缓冲中...”,就会出错。

楼主:
现在可以了。都是我的错:(
我用JTAG调试的时候没有选择Download to Flash。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可以了。都是我的错:(
我用jtag调试的时候没有选择download to flash。
因为经常有程序相同而需要进行不同的调试.且现在代码太大.下载一次要28秒.所以默认不自动下载.需要时手动下载.
:-)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