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组成的滤波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0-05-17):
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滤波转换的电路,仿真试了下效果不错,但没有分析过程
仿真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不会分析,但是用过。二阶梯低通滤波器。
C1和C3有二倍关系,忘了谁是谁的二倍了。R4和R5如果取22.6K的话,算出来C刚好是整数。

网友:
放大器的增益为
        A0   =  (R7+R6)  /   R6                         ①
令 R4 =R5= R  ,C1= C3 = C
你标的6  7两点 电压的关系为
       [  U7/(R + (1/SC))  ]  =  U6/(1/SC)
       即
       U6  = U7/(1+SCR)                                   ②
对节点 7 列节点方程如下
       (U9-U7)/R - (U7-U11)/(1/SC)  -  (U7-U6)/R  = 0     ③
由①②③联立得传递函数
      H(s)  = (UO/UI) = (U11/U9)
            =A0 / { 1 + (3-A0)SCR + (SCR)(SCR)}

令  频率       WN  =  1/RC
    品质因数   Q   =(1/(3-A0))

则    H(S) = [ A0(WN)(WN) ] /[ (S)(S) + (WN/Q) S + (WN)(WN) ]

剩下的就代入吧。。。

网友A(2012-01-13):
回复 网友B:

请问SC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查不到这个参数

网友(2012-07-06):
mark,二阶低通滤波

网友:
大家好,这个电路很经典,但是我发现C6虽然能使衰减变得很陡,但是C6也会使信号失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2-08-21):
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c3的另一端从输出引入了正反馈,可以增大放大倍数。

网友(2012-10-11):
由3楼的公式看出是个切比雪夫二阶滤波

网友:
很标准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一般不用C6, 加C6这个滤波法太粗暴了.

网友:
常用的电二阶有源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S = σ+jω)是复频率,C是电容。在复频域比在时域更好分析频率响应。

网友:
请解释下为什么加C6滤波太粗暴(初学者)

网友(2013-05-15):
mark 就是二阶低通 如果电阻电容同样大小 去掉C6 应该是巴特沃斯吧 书上的经典电路

网友(2014-08-01):
楼上挖坟挖这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