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不接时钟,能否下载和工作?

楼主(2010-05-17):
问:
CPLD altera 的max的 EPM3064,或类似CPLD
不接clock能否下载?
能否工作?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不需要时钟,比如一般的与非门(组合电路)之类的,那么,不需要时钟也可以工作。

楼主:
谢楼上,那么下载呢?不需要时钟可以么?时钟是JTAG里的TCK提供的吧?

网友:
不接晶振都可以的 UFM内部晶振有十兆,一般够跑 ,晶振扔了都没事

网友:
请参考韩彬的博文:让没有晶振的生活成为可能——UFM
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0/05/14/1735338.html

网友:
没晶振可以用JTAG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