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55硬件流控时MCU端RTS/CTS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CTS/RTS均是低电平有效,在MCU端,只能通过MCR寄存器中的RTS位控制RTS电平,而CTS则只能通过MSR寄存器检测其电平状态

在开启MC55硬件流控后(AT\Q3),MCU只能收到启动时的^SYSSTART,接下来向其发AT指令就没有响应了。

我想问下,在接收和发送时分别应该如何对RTS脚进行操作,对于CTS脚的电平检测又应该如何让结合收发程序?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CTS用于MC55向MCU告知MC55此时接收缓冲区的状态,若MC55接收缓冲已满则MC55使CTS线无效,告知MCU此时不能发送,若MC55接收缓冲区足够大,则使能CTS线,告知MCU此时允许MCU发送

我在程序中这么处理,MCU在每次串口发送前检测CTS信号电平状态:若CTS为低电平,则MCU发送;若CTS为高电平,则MCU等待CTS直至为低电平,再发送
CTS这样处理对吗?

RTS的理解:RTS是MCU向MC55告知此时MCU是否允许接收MC55发来的数据,若RTS无效则MC55不再向MCU发送新的数据,直到RTS有效MC55才继续发送新数据

程序中RTS脚的处理,因为MCU在串口接收是通过中断程序来处理的,每次进入接收中断,使RTS线无效(拉高),在中断函数返回前使RTS线有效(清零)
这个思路对吗?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相关问题吗?
难道连续接收时,在不使用硬件流控时,大家采用的MCU都能保证无丢失的接收GPRS模块发送的每一个字节吗?

网友(2010-09-07):
我现在也在用STM32的硬件控制MC55的收发,刚刚开始做,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交流一下QQ286618766。你现在进展怎样?能否发给程序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