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死机问题

楼主(2010-05-17):
SI4432连续工作几天后,发现收不到数据,但单片没死,串口查询状态返回正常,怀疑SI4432死掉了。操作流程主要是平时置于接收模式,收到数据后转到发送,回复ACK,然后再回到接收,串口转发数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突然就接收不到任何数据了,只能断电重启,怎么解决啊

网友:
状态有问题

楼主:
哪个状态有问题,4432收发切换有什么问题嘛

网友:
对于这种芯片的处理,最好是定时初始化原来的设置参数,工作电压的波动往往比较容易使状态变化或者工作不正常。

网友:
程序对芯片失控, 程序所处理的状态不是芯片的实际状态. 这颗IC一定要做好容错, 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态.

网友:
顶。可以去我网站下载应用文档及设计注意事项!

网友(2010-07-14):
和我同样的问题,放置一段时间后就接受不到数据了,经测试发现时接收频率偏了。而且是先突然偏很多,然后慢慢偏,估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我看本论坛上好多人多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看它的数据解调输出,没有接受到有效信号时,波形的中间正好在示波器的零点,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波形会突然向上或向下偏一下,然后会按原来的趋势慢慢偏(说明接收本振已经偏了)

网友(2012-02-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郁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的话,正确操作 tx ---idle ----rx 任何状态切换都得结果IDLE,调试si4432组网时候,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