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改正我的4x4矩阵键盘程序急!

楼主(2010-05-17):
初玩单片机写了一个4x4矩阵键盘程序用protues仿真。但不对,不知道错在哪里,请哪位高手看看,是不是程序写错了?急着知道答案!!!!!!!!!!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kayscan(vio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uchar kay;
P0=0x06;
while(1)
{
    kay=kayscan();
    P0=tab[kay];
        delay(10);
}
}
uchar kayscan(viod)
{
   uchar row,cloumn;
   P3=0xf0;
   delay(5);
   if((P3&0xf0)!=0xf0)
   {
           delay(5);
         if((P3&0xf0)!=0xf0)
         {
          row=0xfe;
          delay(5);
          while((row&0x10)!=0)
          {
           P3=row;
           delay(5);
           if((row&0xf0)!=0xf0)
           {
             cloumn=(row&0xf0)| 0xf0;
                 return((~row )+ (~cloumn) );
           }
           else
           row=(row<<1)|0x01;
          }
         }
   }
        return(0);
}

网友:
不知道错在哪里。
可以仿真一步一步查啊。如果你是用的KEIL,可以在里面直接仿真的。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833a83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楼主做的是键盘取得键码后送数码管 那你考虑了键码获的后不要转换成数值怎么去跟你定义的数值匹配

网友:
if((row&0xf0)!=0xf0)里面的row换p3跟上面那个格式一样的 还有下面你拿row去算键码,而row为常数,上面那个if拿0xfe带入不成立,还有换算键码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