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PGA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在下目前正在调试PCB板上的SSRAM,采用的fpga为EP3C25F324C8,SSRAM为IS61LPS12836A_200TQLI,用NIOS II 运行IORD/WR对uart读写程序时,程序在ON CHIP MEMORY中能够正常运行,我将程序运行在ssram中时,程序不能运行,用DEBUG调试时,会进入到crt0.s程序中。我将.rwdata指向ssram,rodata指向ssram,text指向onchip memory时,程序也能够正常运行,就是text不能指向ssram。然后,我写了一个Verilog程序对ssram进行读写,发现可以读写。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请高手指点一二。我用的ssram控制器是sopc中自带的cy7c1380c控制器,会不会是控制器有问题,要重新自定义外设??

网友:
恩,先研究下了。。。

楼主:
自己顶个!请指教啊!!头都弄大了!!!

楼主:
在这里先谢谢咯!

楼主(2010-11-09):
问题解决了 是将SSRAM的时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