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视频AD(TLC5540)设计求助!!

楼主(2010-05-17):
本人纯菜鸟一个,高频方面一窍不通,平常玩玩单片机,前些日子TI申请两片高速视频ADC,想用来玩玩模拟摄像头。AD的最高采样时钟40M,挺快的,由于没条件开版,所以用热转印的方法做了一个双层PCB,参考了TI的设计指南,制作条件实在有限,所以只遵照了其中的小部分。
做好之后,进行测试,AD设定的低端参考电压0.6V,高端参考电压2.6V,所以有效参考电压是2V,使用了20M的有源晶振,并没有使用到极限40M测试的时候,我给定了一个固定电压2V,根据理论得出的转换结果应该是(2-0.6)*256/2=180,二进制结果应该是10110100.
可是用单片机读值观察,超级不稳定,转换结果偏差(最大值-最小值)可以达到30左右!后来用示波器观察,从最高位D7依次往下观察,D7-D4,都是正确的结果,高电平稳定,如下图

依次往低位测量波形,到达D3时,开始不对了,示波器显示的均方根值0.7V,算是个低电平,跟结果相符,但是却很多尖脉冲,照片入下

再到D2,理论是1,示波器的均方根显示4.7多,也算高,但是和D3一样,很多尖峰的干扰,看照片

这是示波器时基开大的结果

下面看D1的结果,完全混论,没得看啦!这个变化应该正常。

看了上面的照片,LSB和D1的变化可以理解,算起来就是变化4LSB,高速采集我觉得我的应用来说还是能接受的,但是示波器观察从D3开始就不稳定了,这样算起来一个八位AD就只能相信4位啦,因此在此求助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高手指点。

难道是高速的AD采集固定的信号不好用吗?我记得我原来用最高频率200M的运放做电压跟随器不好用...........难道高速的东西用在低速会不好用??

下面是我的实物图:

电路图:

PCB图:

最后是TLC5540的PDF,高手请赐教:

网友:
信号源阻抗和AD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用直流稳压电源直接供电到AD输入端,信号源内阻应该非常的小,怎么匹配呢?

网友:
你用个运放将信号跟随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信号才用跟随吧,可是我现在的信号是电源直接输出的啊,不解.........

网友:
AD输入阻抗你知道吗

网友:
AD设定的低端参考电压0.6V,高端参考电压2.6V

你给的原理图跟这个值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靠内部电阻分压实现的,技术文档里面有说…那选择运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靠内部电阻分压实现的,技术文档里面有说…那选择运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运放选择需要注意的问题:http://bbs.21ic.com/icview-2840-1-1.html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电源或者是参考电压波动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考源是经内部电阻分压实现的,模拟部分供电使用TL431做的5V,质量一般吧,但是引起这么大的扰动就不明白为什么啦,我昨天用mega16采一个固定的电压值,偏差就在1-2左右...........这个偏差10-20多,还是八位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搞过视频AD的啊,给指条明路吧!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没有人指条明路啊!

网友(2012-07-31):
刚学习TLC5540,这芯片使用资料真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