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桌面问题

楼主(2010-05-17):
最近 用了自拍的照片作为桌面,可是出现了桌面的图标 都是经过选择的那种 不知怎么搞的,提示说Active Desktop问题,百度了一下Active Desktop,修改后还是不行哦,下面给出截图,请高手指教!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了 (原文件名:_BSEYI%HH~Q7`BX2A~RJZ5D.jpg)

网友:
显示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WEB-里面的选项。

网友:
把所有的钩都去掉。把锁定WEB也去掉

网友:
右键菜单,把“在桌面上显示图标去掉”

网友:
楼主搜一下:xp 标签背景透明

网友:
把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选上!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2010-06-26):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2010-09-17):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真的很谢谢你哦!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就是按照你说的查了下,果然解决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为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下面给出根据二楼和三楼提供的方法,具体说明下:
XP系统桌面图标透明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使用Windows xp时,有时突然桌面图标标签变得不透明,图标下的标签被带色的背景罩着,看上去十分不爽。问题的原因大多是设置问题,通过以下方法一般都可以解决。

         1、右击“我的电脑”,依次单击“属性/高级/性能设置”在“视觉效果”页中将“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选中,单击确定即可。

         2、有时会出现上述设置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新建一个用户的办法解决,但桌面图标、快速启动栏以及环境变量等等设置会恢复为默认状态,需要重新设置。

         3、其实在第一种方法无效时,我们不用新建用户,问题一样可轻松解决:右击桌面空白处,依次单击“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web”选项,将“网页”栏中的“当前主页”以及“http//......”等所有各项前面的勾全部去掉(“http//……”为从Internet添加网页或图片的地址,一般不需要,可将它们全部删除),并将下面“锁定桌面项目”前面的勾也去掉,单击确定完成设置,就又能看到可爱的桌面图标了。

        经常被人问及XP系统桌面图标标签的不透明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想想自己选择的精美桌面,被那些标签弄得一塌糊涂,心情也会变得不好!毕竟不是很清爽嘛!
查询了相关资料加上自己的经验,在下面糊诌一些,当然只是雕虫小技,希望各位大佬不要乱扔砖头,谢谢!
1.最简单的一种:点“我的电脑”→属性→高级选项→性能→视觉效果”里选取“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确认后就OK了.
2.经上面操作还是不行,请在桌面上选择“开始”,然后选择“运行”,在“运行”窗口中输入命令:gpedit.msc,然后确定后即可进入组策略管理器,打开组策略,在“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Active Desktop”中,点活动桌面属性选定“未被配置”,点禁用活动桌面属性选定“已禁用”,当然不要忘了检查一下上面提到的步骤一的设置
3.到此一步,基本搞定,如果还是有问题,请在桌面空白处点右键→ 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WEB→去掉选择的网页
经过上面种种,基本都可以变透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是用第三种方法解决的!六楼同志虽然给出了一个方法,但是不好用,呵呵,不过也感谢哦

网友(2011-08-12):
12楼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