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LINUX装虚拟系统好还是双系统好啊

楼主(2010-05-17):
学ARM+LINUX装虚拟系统好还是双系统好啊??我现在装的是双系统。觉得好烦啊,一直开机关机的。。大家都是咋么样的啊???

网友:
装Linux,虚拟XP

网友:
两台电脑,一台xp,上网查资料,一台Linux,调程序

网友:
装windows,用vmware安装linux

网友:
搞一台配置好点的机器,装XP系统,然后在虚拟机里装linux,很方便

网友:
时间允许,两种都试下

常规是xp + vmware/virtual box (linux)

linuxer是 linux(ubuntu/fedora) + virtual box(xp)

没用过linux,而且想尽快获得成就感,就按开发板说明书走常规方式

对自己有信心,不怕挫折就走第二条路

网友:
我建议直接装Linux...

我做软件开发的机器确实是双系统,但是两个系统分别是Gentoo Linux和Plan 9。
不过很惭愧,画电路图还是得用下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