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0-05-17):
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
有两台无刷直流电机对拖,其中一台电机作为负载。
现在想通过单片机IO输出高电平时,使负载电机三相线连接在一起。
低电平时负载电机三相线断开。

小的悄悄地问一下,用继电器可以实现不?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大家!!!
注:电机三相线连在一起,电机转动,电机相线很烫的。

网友:
你是要让电机不转还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要让电机不转,可以关掉BLDC控制的PWM,为什么去打3相线的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