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或其它牌子的PLC 高速脉冲是怎么隔离输出的?

楼主(2010-05-17):
如下图,我猜想的PLC内高速脉冲输出的光耦隔离电路.不知三菱PLC或其它牌子的PLC端口Y0 Y1高速脉冲隔是怎么样做的.

高速脉冲输出隔离电路 (原文件名:OPT.JPG)

网友:
可以肯定没有这么简单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高速光耦啊,速度不超过10k吧?考虑用tlp113或者m611光耦。

三菱的高速输出线路图本站就有,bkkman 老前辈发布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bkkman 前辈的 图我怎么没有找到呢?
光耦型号可以换,只是电路原理是不是存在问题。

楼主:
在顶一下,请教 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怎么隔离的?

楼主:
发现松下的伺服脉冲输出用是用的26LS31.  请问光耦隔离能不能同样达到高速.

网友:
翻开那些高速光耦的datasheet就有对应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