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G80386SX33如何开发

楼主(2010-05-17):
如题,数据手册如下:

网友(2011-09-21):
简单一点的话,实模式下当做快速8086来使用,tc2.0开发工具就够了,配合重定位工具。  80386sx只是单纯的cpu,需要复杂的外围来配合,外围逻辑用CPLD搞定,引出IO,当个单片机用吧。  我曾经想过做一个486DX的实模式最小系统,跑个电子钟之类的,不过CPU难买啊,即使有卖也都是收藏级的,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