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L01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请问用51能控制好24L01正常的发送射频信号吗?我要求的传送速度的1M就够了,等待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实用有效速度远小于1M,你要有心理准备,另外标准51没有SPI,IO方式也出不了1M

网友:
1M?不用ACK可以。用ACK大大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要用AVR或者PIC才可以?

网友:
也不是51没有SPI啦,看你用的什么51咯,现在很多51的都增加了这个硬件功能。关键是无线传输的方式,如何保证准确无误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