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BSL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我使用BSL下载,软件是LSD-BSL430。
问题是第一次可以通过BSL下载成功,第二次就不行了。
好像是中断向量的问题。我在说明书里看到一段话,但我没读懂,请高手指点我一下:
使用注意事项:
a. 有时计算机未能正确连接,在线路连接好后,重新通过菜单点击相应的通讯口,
进行重新连接即可。
b. 如果你是用IAR 软件的Release 生成的代码,请把代码开头以@FFE0 开始到
@FFFF 这32 字节的中断向量放到程序的最后,然后以q 结束代码,建议使用Debug 生
成的代码。如果不做这样处理,可能在代码下载时无法正常下载代码。
在辅助运行中“目标板下电”和“上电/运行”是控制串口是否为目标板提供复位时序。
执行“读出程序”时,要确保提供正确的密码。方法是:在点击“读出程序”前,点击密码文
件,选择密码文件的正确路径。注意:如果密码错误,执行读程序操作会将单片机内的
FLASH 全部擦除。
密码文件为TXT格式,其内容就是单片机的中断向量表中的32个字节(F5XX 系列
的密码是16个字节),具体格式如下:
@FFFE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11
q
请大家指导我一下!

网友:
你的密码起始位置不对。应该是@FFE0开始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严格的说法是:密码是芯片0XFFE0~0XFFFF中存放的数据。

网友(2010-06-17):
其实不需要密码的

网友(2010-10-01):
我都不知道430是怎么加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