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圈断电瞬间的仿真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2010-05-18):
下图模拟的是开关断开瞬间的电压,图中绿色线表示开关前端电压,紫色线表示电感前电压
供电电压为24V,稳态后开关前端电压变化为24V伏,已经加入了续流的4007,但为什么瞬间还会产生高压?

网友:
示波器的基本使用问题,或者说是电路基本概念问题。
C、D两信号对地来说,电压都很高。仿真结果没有错误,只是楼主没有看到心目中的结果罢了。

楼主想看电感两端的电压波形,如下操作即可:
把示波器的D通道信号反向(Invert 按钮),再将C、D两通道信号相加(C+D 按钮),结果相当于C-D。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释,
只是现在不清楚C,D两个信号的高压是否正确,用AD 和 multisim仿真没有出现电压冲击
实际电路中开关部分为三极管,担心有击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释,
只是现在不清楚C,D两个信号的高压是否正确,用AD 和 multisim仿真没有出现电压冲击
实际电路中开关部分为三极管,担心有击穿问题

楼主位图中的C,D两个信号的电压就是很高,对的,没错。
为什么电压很高?那是你把续流管接错位置了,续流回路串入了一个电阻,二极管的续流作用大打折扣所致。
应当直接连到电感两端,高电压就不存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很感谢 JQ_Lin 的热心帮助,解释很详细,还做了仿真,真是麻烦你了

只是实际电路中,是一个电磁线圈,既有电感 又有电阻,所以想得到电感和电阻整体的电压值

回去后又用mulitisim 也进行了仿真,居然一点高电压冲击也没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和仿真软件的算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