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BISS0001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吗??

楼主(2010-05-18):
我按照BISS0001的芯片资料上的电路图做了个电路,可是做出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灵敏度不高,对人几乎感应不到~~对传感器进行一下插拔或者对电路板进行晃动才会输出电平.BISS0001的2脚就会输出电平。求做过的人给点经验或者提示

热释电红外 (原文件名:未命名发生法身佛.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按照biss0001的芯片资料上的电路图做了个电路,可是做出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灵敏度不高,对人几乎感应不到~~对传感器进行一下插拔或者对电路板进行晃动才会输出电平.biss0001的2脚就会输出电平。求做过的人给点经验或者提示

加透镜片

网友:
我这里做。也代理这个IC。还有,1L正解,要加透镜。

网友:
说错,不代理这个IC,代理相关的器件。

可以参考这个,以前做的样。没看参数对了没有,但电路错不了。

网友:
做过,一定要用透镜,透镜决定了你的灵敏度

网友:
一定要有透镜,并且要对好聚集中心,还要调好参数

网友:
加透镜,电源要搞好,传感器连接线最好用屏蔽线
只能是检测移动中的人体吧

网友:
传感器连接线最好用屏蔽线,用不着那么夸张吧。公司里也有量产过的产品。传感器直焊在PCB上的,上面也没怎么特殊外理。这里上网不是一般的慢,上传不了PCB文件~~~

不过看了一下使用手册里的电路,够简单的,根据另外一个同事的说法,那样根本用不了。

决定灵敏度最主要的还是放大电路,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要大于100,否则不稳定。

热释电本来就是用来感应移动的红外释体,而且方向必须和感应头垂直,如果直向传感器走去,不好检测得到。当中还有个频率另外一些东东。

有说错的地方,请大侠指正。

网友:
【9楼】 ggachu
你的安装可以直焊在PCB上当然是最好的了,我是说由于安装要求一定要引线的那种,但也不是绝对的,用屏蔽线会好一点咯
而且我做的方案也和你的不同,都是成本的关系。我是用两级放大然后单片机读AD再经过处理的

网友:
直接买一个

淘宝才18元,前年我买的

自己做麻烦。透镜说关键的说

我的那个板子传感器和透镜在一起的

就3根线

电源 地 还有输出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买一个
淘宝才18元,前年我买的
自己做麻烦。透镜说关键的说
我的那个板子传感器和透镜在一起的
就3根线
电源 地 还有输出信号

一个好的感应头要十几块。汗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决定灵敏度不仅是
放大电路!
还要看使用环境,温度大于37摄度,就不行了!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的?灯具?是的话,以前我们是同行,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加了透镜~~效果差不多,灵敏度依然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热敏电阻,你哪个做出来效果如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了透镜了,效果差不多~~,会是电路那部份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学生,我目标是想做个防盗,还有环境检测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大哪些按照芯片资料哪些做不行吗,我模电很差的,请大虾指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调哪些参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热敏电阻,你哪个做出来效果如何啊

这个可以不用。有8米这样子,还可以更远的,送过样品。你试着把放大倍数改大一点看。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感觉灵敏度还可以呀,你提高一下放大倍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哪里提高呢???可以指导下么?+我Q啊25810278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哪里改放大倍数呢。加我Q讨论下258102788

楼主:
已经把电路图传上去了。大家帮帮啊~~感激

楼主:
大家别潜水啊

网友:
LZ抄人家手册的图纸都抄错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都不会改,还是去翻一下书吧。提醒一下,R8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C5哪里接错了,还有哪里错吗??我查了下模电的书,是不是把R6,R8改小就可以提高增益啊??大虾

楼主:
把电路改了下,发现太灵敏了~~不管有没人都在2口输出高电平

网友:
你可以改一下,R5,7。R8要十几K这样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些电容也要调一下。有一个封锁时间也得注意一下。

我用的是公司里最好的感应头,参数可能不大一样。

因为是要做产品,当时试了两周这样子,送样之后我便不再负责这些东西,也不知有没有后文。还有,我也没问过人~~~

网友(2010-08-03):
玩过。灵敏度还行。加菲涅尔透镜后感应距离大约是不到4米吧。而且对人摸过的物体也有反映。

网友(2011-03-17):
楼主请教下 我也要做红外的  可是元件库里没有bis001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下 那个bis001元件库 没有啊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最近刚做,也是这个问题,唉,愁。。。。

网友:
把那个C1电容加大到27uF试试

网友:
那个热敏电阻怎么选型呢?选用正温度系数的还是负温度系数的啊

网友(2011-05-29):
现在在做,加透镜会好些,但没人的时候久不久还是会有误触发,头大了,大虾指点下,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2012-10-25):
热敏电阻怎么选型呢???

网友(2013-04-18):
我也正要做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