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意,用手机蓝牙控制家电,大家说说这个想法怎么样!

楼主(2010-05-18):
基本思路是这样,手机上运行一个软件,这个软件通过蓝牙发出遥控信息,外面有蓝牙红外转发装置,这个装置接收到遥控信息后将其还原成红外信号,然后用这个红外信号去控制电视、空调什么的。

目前想到的局限之处是,一方面蓝牙红外转发装置上的红外发射管还是要对准被控对象的,如果有多个对象需要控制,就要有多个红外发射管对准不同的被控对象,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有些不便之处,因为很难让所有的被控电器都在可视范围内,另一方面是功耗,如果用电池供电,可能三五天就没电了,因为蓝牙装置是需要一直工作的,待机电流有1ma左右,而如果用市电,又进一步限止了蓝牙红外转发装置的放置位置。

即使如此,但我感觉这个想法也有一些引人的地方,首先,如果能做好,那么可以让手机软件学习各种遥控的编码,从而实现只用一部手机就能集中控制所有电器的功能,另外,蓝牙信号是全方位的,遥控时不要对准被控电器,这在实际操作时会方便不少。

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可行性怎么样,有没有市场?
我承诺,如果将来能做出来的话,一定会免费送出几套的,答对有奖哟!

楼主:
大家不至于这么无语吧,唉,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没弄过手机
但是我猜不好弄吧 因为手机平台,品牌,接口可能太多,而且不一定有多少人想用手机控制家电。

网友:
是说想用手机的蓝牙控制红外信号再控制电器?真感觉没什么必要呢。。。用手机多麻烦,还是遥控器方便,或者弄个通用的遥控器也好。。

网友:
怎么嵌入家电啊?
为什么我要单独买你的这个设备?
用遥控器并不让人讨厌啊。
具有新颖性,但是没有太多的实用性,实现成本也比较高。
可以继续拓展思路,找出独特的应用场景。

网友:
这个还要通过蓝牙转红外中转,太不实用和方便了
最好直接在手机中就集成了红外发射,而且可以控制任意家电,这样还有点实用性,一个手机把所有家电遥控器都取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要通过蓝牙转红外中转,太不实用和方便了
最好直接在手机中就集成了红外发射,而且可以控制任意家电,这样还有点实用性,一个手机把所有家电遥控器都取代了!

早就有这种软件了,红外学习

网友:
沒啥用。如果是我,圖了三十秒新鮮感後,就會把這箇軟件完全刪掉,用手關燈。

网友:
诺基亚手机就有一个万能遥控器软件,带有红外的手机装上之后可以要电视等。
但是这个距离有限。
还不如到市场买个学习型遥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用dopoda 575智能手机通过蓝牙做了些东西玩,很爽!!.......超爽哦..................
智能手机支持 VS.net 编程,人机界面处理非常方便,什么? C#不懂?vb也行哈,VC++.net???.....还不懂?....恶补一下吧,一个好的工程师还是需要懂至少一门高级上位机编程语言的..........
还可以把数据通过gprs上传到服务器,sms短信更是只要5行就搞定.......要知道微软的库还是比较齐全的...........
gprs,sms就不需要用at命令来连接啦........还省得我看at命令集.....
偶尔遇到gprs不通或服务器不在线,还可以使用手机的TF卡本地存储...你的数据不至于大到连tf卡都装不下吧???!!!!!!
蓝牙?这个是关键啦.....数据的通信和控制就靠他了.........最简单的方式肯定是连接一个串口的蓝牙模块啦¥18一个taobao就有..........只要接到avr上数据就到天边啦........还支持超限发生短信提醒到你的手机,短信查询状态,短信遥控...........
比买一个gprs模块+液晶+键盘方便多了....大半天的功夫......软件就ok了.........爽_死.........

网友:
还可以恶心一下,在耳机孔接个扩音器,让妹妹录个MP3: warning.....warning.....系统将于10秒内爆炸.....10.....9.....8.....7..............

网友(2010-08-13):
恩,我也有这想法,不知你现在做的如何了?

网友:
这个,不如用2.4G无线来操作,来得便宜、妥当……

网友:
9楼是潮流

你研究蓝牙组网或者zigbee都有生存可能,蓝亚-〉红外九必死无疑,红外正在逐渐被淘汰。但将实现还是可以的,不过现成红外设备都没有IP或者ID的概念,没法组网,你就必须有多个红外头,硬件开销不小。

网友(2011-05-04):
如果等所有家电 等有通用的协义了 比如WIFI 或理RF通用的 那么 一个中央控制器 才有用。现在都是各用各的红外
真买一个万能摇控方便。

网友:
不过 给自己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