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关于extern的

楼主(2010-05-18):
我在一个头文件里定义了一个数组并进行了初始化赋值操作,

这个头文件已经被一个源文件引用,但是我现在在另一个源文件里又需要此数组,就用了外部声明extern uint code[][11],结果在外部声明的源文件中读取该数组时得到的值为0,请马老师指导!

网友:
你应该 extern flash uint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ok了,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非得加flash?

网友:
不加的话原型不匹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变量怎么声明的,在用extern外部引用时还是怎么写,是吗?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C:

是的
最好这样,但有的编译器不一样,可以省略掉一些
比如,一些编译器:
定义:int x;
声明:extern x;  是可以的,但是变量怎么声明的,在用extern外部引用时还是怎么写,是最好的,又通用!

网友:
int型,往往是系统默认的,可以不写
比如short,其实它全名是short int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ok了,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非得加flash?
不加flash,可能解析成了extern (SRAM) uint code,被自动初始化为0了
还是编译器的风格吧。
编译时,应该会报错吧?因为无法链接到外部文件所定义的uint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