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I9656边角上有缺口?看起来像翻新的

楼主(2010-05-18):
如图中的箭头处

网友:
这种封装的BGA,有缺口是再正常不过了
简单一点的,看球能大体的分别出是否翻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球发乌,不光滑一般就是翻新的?

网友:
LZ是做监控设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是的。

网友:
太光滑发亮的球一般都是翻新的,注意一下,原厂的球和重植的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设备植球,很先进的那种,可以看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H4HKQoSyps&feature=related

翻新片植球的方法太多了,啥样的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不是老手估计还是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