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gps模块的1pps触发信号来得到单片机的晶振频率啊

楼主(2010-05-18):
呵呵,对定时器和中断出发的理解的还是不太好,我是想通过gps模块的1pps的触发信号接入C51的一个中断源,然后通过计算单片机在两次信号之间运行了多少个周期,来计算单片机的晶振频率,这样还可以通过连续计数来提高精度,就是不太明白这样能否实现,应该如何实现呢?哪位大侠给点指导意见吧,多谢啦

网友(2010-06-26):
回复 楼主:

测脉宽喽,这个再简单不过了。1PPS作为定时器捕捉模式的输入,然后看看定时器溢出次数*0xFFFF+定时器当前值,就是总线频率了。总线频率和CPU晶振周期或机器周期这个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