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lash 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8):
如果控制flash的寄存器对其自身擦除,如果代码写在flash中,在执行完擦除之后CPU返回擦除指令之后的指令继续执行,
但是在对flash擦除时只能进行块的擦除,如果继续执行的指令也在其擦除的块中,那就错了!!
问一下,在对flash写入代码时,可以将程序代码分开么??擦除指令之前的程序在其擦除的块中,擦除指令之后的指令在其他的块中??
谢谢!!

网友(2010-08-18):
最好不要把代码写入flash后在对他进行擦除,这样会得到不定结果的

网友:
哈哈,看着有些绕,楼主是想FLASH自编程吧

一般数据的定量 const unsigned char 指定起始地址

程序代码也可以指定起始地址

但是得修改“.XC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