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vxworks文件转化为.bin文件

楼主(2010-05-18):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如何将vxworks文件转化为.bin文件,我用的是TQ2440.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文件。如果是编译的映像.hex文件,那么找个烧录软件调入然后另存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叫vxworks格式?
tornado可以直接生成bin格式啊。

楼主:
请大侠多指点 如何在tornado 将生成文件 设置成bin格式?

网友:
找个转化工具吧!

网友:
如果LZ开着tornado还问这3楼的问题,就是真是无语了

网友:
如果你是bootrom直接在菜单里选择bin格式即可。
如果是vxworks_rom,左边工程导航树形目录下有个选项
其实这个是开发vxworks最基本的东西,建议找本入门书看看。

楼主:
6楼LZ您还,在rules选项中默认是vxworks,若想将生成的文件转换为vxworks.bin格式,该如何操作?

网友(2010-09-10):
手工转换可以使用objcopy 具体使用应该视你的需要而定~

网友(2013-06-13):
我也走过这个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