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驱动编解码芯片AMBE2000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我最近在用5000系列DSP调试音频编解码器AMBE2000,目前我能够收到编码数据包,也能够给AMBE2000发送控制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AMBE2000不能够解码,AD73311的SDI引脚上没有收到AMBE2000发出的解码数据数据,一直是低电平,可能是什么原因?恳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能解码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没根据解码的时序向AMBE2000写入编码帧。我现在已经能够对一个输入的固定正弦波进行编解码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编解码方案采用的是AMBE2000+AD73311,目前环路已经正常工作。可以对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编码,同时在解码输出。音频质量不错,呵呵。

网友(2010-06-24):
回复 楼主:
楼主好,我在使用AMBE2000时正弦波测试中,当在输入信号幅度大于一定值时,输出波形幅度不稳,波动厉害,请问楼主知道是何原因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于一定值是大到多少?如果大于AD的输入电压范围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2010-09-08):
楼主有做过AMBE-2000与AMBE-1000互通吗?如果做过,硬件和软件都要如何设置。在AMBE-2000的pdf文档中有提到过互通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请指教。

网友(2010-10-08):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无奈刚刚开始用DSP,只是跑过几个简单的例程,请问可以提供AMBE2000的驱动程序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2010-11-24):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现在用AD73311与AMBE2000做语音通信,解码端可以听到语音,但是噪音相当大,总是带有呲呲声。用示波器观察AD73311的SDO脚和SDI引脚的信号,发现两者差别很大,SDO脚输出的是二进制信号,脉冲宽度较窄,SDI脚的信号脉冲宽度却比较宽,请问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SDO脚和SDI脚的信号是不是应该一致或相差不大才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