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dbus疑问

楼主(2010-05-18):
modbus不是一种协议么,为什么用到的几种支持modbus的模块主机发送的命令都不一样?怎么解释?
一下是一个模块的例子:
主机发送: 01     65      FFFF      NN        CRC
         地址  功能码   扩展码   数据包个数   CRC码

再者就是这里的最后的CRC校验码是哪些数据的校验?

请高手赐教。

网友:
modbus协议经常被各个厂家进行小范围修改,所以并没有一个世界通行标准,但是大致都差不多。你给出的数据理论上应该是全部数据的CRC校验,既然你有多种模块的都算一遍不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异咯。

网友:
MODBUS 协议是由莫迪康公司开发的一款国际标准协议,适用于RS485总线.

   主要命令有:
      1、读取线圈
      2、读取离散输入
      3、强制单个线圈
      4、强制多个线圈
      5、读取输入寄存器
      6、读取保持寄存器
      7、预制单个保持寄存器
      8、预置多个保持寄存器

  (1)、modbus不是一种协议么,为什么用到的几种支持modbus的模块主机发送的命令都不一样?怎么解释?
     解答:因为主要命令有以上8个,当然主机发送的命令都不一样

  (2)、再者就是这里的最后的CRC校验码是哪些数据的校验?

         例如:下面是一条主机发送的预制单个保持寄存器命令,即往40001单元送02值。
         主机发送: 01       06      00   01      00  02      CRCHi  CRCLo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     预置数据     CRC码

                解答:CRC校验码 = 前面6个字节的校验码,即 01 06 00 01 00 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bus 协议是由莫迪康公司开发的一款国际标准协议,适用于rs485总线.
主要命令有:
      1、读取线圈
      2、读取离散输入
      3、强制单个线圈
      4、强制多个线圈
      5、读取输入寄存器
      6、读取保持寄存器
      7、预制单个保持寄存器
      8、预置多个保持寄存器

基本如此但是可以发现很多号称支持modbus的产品,仔细一看协议并不如上述所说。另外modbus是一种协议,既然是协议就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通讯方式,当然包括RS485。

楼主:
我找了软件来计算,但是都不对,什么CRC16都试过了

网友:
你找了什么软件来计算?列出来看看,这就是我说的MODBUS用的很杂的原因。

网友:
const INT8U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const INT8U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INT16U CRC16(INT8U *puchMsg, INT16U usDataLen)
{
        INT8U uchCRCHi = 0xFF;
        INT8U uchCRCLo = 0xFF;
        INT32S uIndex;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上面是国际标准计算CRC16的代码。

网友:
一般都是楼主所说的:地址  功能码   扩展码   数据包个数,这些数据的校验,不过不包括空格。
例如:地址01,功能码03,扩展码0001,数据个数02,数据0102,那么校验的时候算的就是“01030001020102”这个数据了

网友:
上传个我在用的CRC程序,同事写的。

网友(2013-03-13):
mark 留个记号,下次有机会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