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语言) 判断 int型数 正负的算法!

楼主(2010-05-18):
比如 一个数 0xfffe
要在程序中判断它是正数还是负数

网友A:
int i  = 0xfffe;
if(i>0)
{
         //正数
}
else
{
          //负数
}

网友:
最高位是符号位  最高位是1 为负数 为0 是正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高位是符号位  最高位是1 为负数 为0 是正数
我想要的正是 判断最高位是1还是0的算法

楼主:
感谢一楼
我编程通过了
我是这样编的

if(A<0)
{                     //负数
}

{                     //非负数

}

网友:
if(i&0x8000)
{
//负数
}
else
{
//正数
}

网友:
if( i  & (1<< (sizeof(i)*8-1) ) )
{
    //negative
}
else
{
    //positive
}

网友:
单片机里面有负数么 不清楚!

网友:
哈哈 我也发表一下

union sint16 {uchar us_char8[2];int a}xx;
xx.a = ***;//***为有符号整型数据
if((xx.us_char8[0] & 0x80 ))
{
    // 最高位为1,则为负数
}
else
{
    // 最高位为0.为正数
}

网友:
8楼的回复还没有通过审核?

网友C(2014-10-13):
引用 网友A:
int i  = 0xfffe;
if(i>0)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int 与unsigned int 在单片机C语言好像没什么意义?因为你用
int i  = 0xfffe;
if(i<0)

负数

{
正数
}
都是执行正数的
有没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

网友D:
我在keil下面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呀

网友:
盘点最高位 你右移15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int 与unsigned int 在单片机C语言好像没什么意义?因为你用
int i  = 0xfffe;   ...

在你的编译器中int是几个字节的?若是四个字节的,int i  = 0xfffe是正的;若是两个字节的,是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你的编译器中int是几个字节的?若是四个字节的,int i  = 0xfffe是正的;若是两个字节的,是负的。 ...

两个字节的,但是int i  = 0xfffe是正的!实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字节的,但是int i  = 0xfffe是正的!实验出来的

用KEIL,在开发板上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keil下面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呀

int i  = 0xfffe;
if(i<0)

负数

{
正数
}
我的都是执行正数的

你实验是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字节的,但是int i  = 0xfffe是正的!实验出来的

我试出来的怎么是负的呢???同样是在keil下。

网友:
是负的,手机上不方便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 i  = 0xfffe;
if(i

检查一下int i  = 0xfffe;这条语句的初始化是不是被优化掉了,导致 i 默认等于0 。跑到else中的语句,你就认为是正的,有可能你这种情况就是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 i  = 0xfffe;
if(i

看图片,仿真部分

网友D:
建议,在int前加上signed
同时查看一下编译器,看是不是默认把int设置成了unsigned in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int前加上signed
同时查看一下编译器,看是不是默认把int设置成了unsigned int ...

你是对的,我的程序是用串口接收到unsigned int  a; 的数据,然后再通过a=(int)a;转换,问题 出现在这里,a=(int)a转换不出来,还是没有符号的int型
然后我再用int t ; t=(int)a;就转换成功了

网友:
int的宽度,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