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VN 下下来的程序里面那个mp3文件夹的代码是关于软解mp3 的code吗?

楼主(2010-05-18):
如图说示, 这是关于网络收音机的全面源代码吗?能大概说说各个模块的功能吗?

还有stm32 网络收音机的板子撒时候会出第二版啊?想买套来学习学习!

网友:
是的,mp3是软解的代码,用的helix的codec。

其他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一些公共的group在RT-Thread编程指南上也有提及。通常,和radio相关的代码在startup组中,其他的一些group,要么是RT-Thread的一些组件,要么是STM32的驱动库。

现在USB这块还比较乱,期待能够自行实现USB设备栈部分的代码。

网友:
软解时的系统占用情况如何,百分比有多少?

网友:
实际上非常非常小,播放网络音频流的时候是45%,当然网络音频流普遍码率比较低,SD卡上320的码率还没测试过。

网友:
320K 测过没有问题.播放时操作菜单等都较为流畅.
helix的网站上面给出的参数是30MIPS.

网友:
如果用STM32F103r8的能行吗?或者STM32F103rb?能实现软解压吗?不需要网络,读sd上的文件,码流不大,128k以下。谢谢!

网友:
软解压对RAM有比较高的要求,

大约需要23K RAM,还有就是data buffer,pcm buffer。加起来需要30+k的内存,且只能是片内RAM。

网友:
看来要rc以上才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