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如何接收处理DTMF

楼主(2010-05-18):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GSM模块是用信令发送DTMF信号的,如果要进入电话网,GSM系统的交换机会将信令转换成DTMF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不接入电话网,直接用GSM模块接收,接收的是不是信令,这种信令又这么解析,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用MT8880解码芯片接在GSM模块的音频输出口上来解码DTMF , 既然是信令又怎么能直接解码呢? 是不是GSM模块在接收到这种信令后把他转换成了DTMF?

我用的GSM模块是SIM300

谢谢大家!

网友:
AT命令可以发DTMF,但它不能解调出DTMF信号,DTMF信号直接从听筒输出了!

网友:
用9270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把解码芯片接在GSM模块的音频输出口就可以接收到DTMF,直接用MT8880解码,对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MT8880,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