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决心想买个"全自动智能吸尘机器人", 咨询了卖家, 不得法,被K了, 想

楼主(2010-05-19):
(请拍砖) 我以为一开始, 小车先认路, 比如在客厅里沿边缘走一圈, 然后存放在flash中, 以后可以用此地图来进行 高效率的清扫.

目前咨询的结果, 700RMB(修改加上人民币)以下的都标称有 21个(或更多的)感应探头, 有探头当然好, 但是不是画地图呢?

有买过的, 请推荐个.

下面是咨询的对话, 删去卖家的名字, 本来就是讨论技术嘛, 不带挤眼的:

买家 (23:46:52):
这款有尺寸吗?
卖家 (23:47:13):
直接35 高8cm

买家 (23:47:58):
使用虚拟墙发射器时,发射头不要对准人的眼睛--- 什么是虚拟墙
卖家 (23:48:32):
虚拟墙 就是红外线
虚拟的墙

买家 (23:49:42):
充电的那端, 是一直插在市电的吗?
卖家 (23:50:19):
直充 插在回充上面
买家 (23:50:35):
不懂
卖家 (23:50:42):
你要问什么
买家 (23:51:05):
充电的那端, 是一直插在市电的吗?
卖家 (23:51:18):
市电 是什么
买家 (23:51:31):
220VAC
卖家 (23:51:34):
是 的
  一直插上
就好比一个插座
你需要充手机 就插上去充
买家 (23:52:34):
明白

但好像没垃圾回收, 充电那端?
卖家 (23:53:29):
什么意思
没有明白 你的问题
买家 (23:54:40):
垃圾满了, 充电的那个地方没有垃圾桶回收?
卖家 (23:54:55):
垃圾满就倒掉
买家 (23:55:10):
有多大容量?
卖家 (23:55:20):
就好比吸尘器吸满 就倒掉
1升
买家 (23:55:56):
感觉内容积都不到1L吧
卖家 (23:56:17):
有的

买家 (23:57:09):
是吸的, 还是毛刷?
买家 (23:58:41):
听说, 第一次带回家, 还用先认路,是吧?
卖家 (23:58:49):
吸 扫 地盘下面有个很大毛刷  还有一个边刷

不是认识
内置21个感应头
买家 (23:59:49):
板凳....
卖家 (23:59:57):

买家 (0:00:14):
21感应头, 用来干嘛
卖家 (0:00:25):
  感应 东西的
障碍
就是遇到障碍  会躲开

买家 (0:01:28):
不需要在家里先画个地图, 当然它自己画在他的内存里, 不是吗?
卖家 (0:01:43):
不需要
全自动
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不要想的太复杂
这代自动和手动

买家 (0:02:49):
晕, 真正的全自动就是这样的--在家里先画个地图, 当然它自己画在他的内存里
人只有按个键
卖家 (0:03:25):
那等你来研究
你很喜欢想的复杂
什么先画个地图

卖家 (0:04:37):
你怎么不说先画个卫星地图呢
买家 (0:04:40):
X,Y坐标

卖家 (0:05:05):
那估计不是扫地的
买家 (0:05:21):
每走一步, 在他的内存里走+现场校验
我是虚心向你请教的
卖家 (0:06:07):
虚心请教什么
我是在卖东西不是恶化你谈论 画地图坐标
还坐标
卖家 (0:07:10):
要画坐标的怎么不去咨询 卫星
买家 (0:07:23):

卖家 (0:07:25):
没事找事

网友:
这样的卖家,跟他交易做什么?

楼主:
真想买个, 有用过的吗?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跟人家在探讨原理技术。。。

如果他不是搞技术的,即使是搞技术的也未必会全懂这东西是怎么运行的。。
即使懂,也是略懂。。

网友A:
呵呵,讨论扫地车技术,去这个群吧27274013

网友:
大哥,人家是卖东西的啊!你卖东西会把产品工作原理告诉买家吗?再说他有可能就是个经销商啊?

网友:
全自动智能吸尘机器人
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
卖家市电都不知道,你还跟他讲技术,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
现在的自动清扫机器人都是像卖家那种设计,四周带传感器,分辨障碍物,带路径记忆(就是不大会重复走相同的路线,除非走一遍没有扫干净)及路径覆盖(以走最少路程走遍最大的区域)算法,所以你所说的地图是不需要的,而且用你的方法,如果家中的物件搬动过的话,就会出问题。

网友:
同感,听到人家市电都不明白,就不要多谈了。

网友:
楼主找了个错误的人和他谈论技术,是楼主的目标找的不对哦

网友:
估计, 论坛里实际买过的人不多.

网友:
700应该不可能带有生成环境地图功能的

带生成地图功能(通过超声传感)的伊莱克斯清洁机器人要上万块

几百元的端的款式一般只能走设定的几种固定运行模式

而卖得比较多的几千元的roomba系列,也不是通过生成环境地图而设定清扫路径的
而是基于行为学的一种运动模式,当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能基本上覆盖到整个室内,当然,这里有些概率问题。

网友(2010-10-18):
几百块智能的机器八成都是RZ机器,不是一个地方走几遍,就是一头扎进床底下不出来了

网友:
就差说:MB什么地图坐标都是浮云,浮云...

要我说,没有垃圾探测功能的自动吸尘器,都是浪费能源,不低炭、不环保。有没有地图都注定那东西在99%行驶里程上都是浪费。呵呵

网友:
这东西的噪音大不大?

网友:
应该是测量到墙体的距离,不断的缩小画圈的大小,最终作完情节停在房的中央

网友:
搭车问一下,真的是想减轻家务劳动的强度,应该买哪种档次的扫地机器人呢?想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每周一次的吸尘拖地工作减少到每月一次或更少,房子不大,不到100平米。谢谢。

楼主:
既然有人重提, 顶一个

网友(2010-11-19):
回复 网友B:
搭车问一下,真的是想减轻家务劳动的强度,应该买哪种档次的扫地机器人呢?想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每周一次的吸尘拖地工作减少到每月一次或更少,房子不大,不到100平米。谢谢。

真正智能的价值几千美金,估计这钱每周一次付给钟点工,够用好多年

网友:
就是,太贵的机器还不如请钟点工,还顺便帮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网友:
也就是个新鲜玩具。。。

这东西的核心技术根本不是智能小车,而是。。。。“吸尘”

想想看“大功率吸尘”。。。能量来源。。。机身结构。。。

没有吸尘,再智能也是白搭

网友:
这东西顶多是个好玩具,吸尘器多大功率,这玩意儿全身都是电池也不够份量。也许以后会成熟的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顶多是个好玩具,吸尘器多大功率,这玩意儿全身都是电池也不够份量。也许以后会成熟的

100平米的普通住宅要用真空吸尘器吸干净,不考虑AI吸尘路径的往复,大概需要500W×0.5小时
所以蓄电池小于250Wh的基本都是玩具

网友(2012-01-14):
回复 网友D:
700应该不可能带有生成环境地图功能的
带生成地图功能(通过超声传感)的伊莱克斯清洁机器人要上万块
几百元的端的款式一般只能走设定的几种固定运行模式
而卖得比较多的几千元的roomba系列,也不是通过生成环境地图而设定清扫路径的
而是基于行为学的一种运动模式,当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能基本上覆盖到整个室内,当然,这里有些概率问题。

你的意思是:随意乱走,然后碰墙自动回避?

网友(2012-02-20):
其实Mint 4200和5200不错的。

网友(2012-03-26):
很有吸引力,有人在做吗?

网友:
hehe,卖家不懂技术

网友:
irobot google这个

网友:
额,我比较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
我觉得潜水也是个好东西,很多东西,一开始不懂,便到处寻找帖子研究,看看会家们是怎样做的,搞通原理后,再研究具体细节,毕竟细节是很重要的。
了解众家之长后,才能做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
要不然与能家沟通都是个问题,人家蹦出个专用词都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2-11-04):
曾经我咨询一个公司电话

我:是XX公司吗?
公司:是的
我:我想问下贵公司的XX型号的  功率多少W?产品书都没说明
公司:......     我们这里没有功率
我:不是吧   (我强调)功率啊  功率!
公司:你在说什么哦  我说了 我们这没有功率!!!
我:是XX公司么?
公司:是的啊!
我:你们的产品是不是要插220V电的啊???
公司:是的!
我:那功率多少啊?
公司:你说什么啊?你要问功率  你去发电厂问!!!!
我:。。。。。。。。。。。
(估计是搞业务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讨论扫地车技术,去这个群吧27274013

27274013加不了这个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274013加不了这个群啊

那是很早以前的一个群,群里的是一帮国内做扫地机器人的人,现在那个群好像解散了,我也找不到了

网友:
楼主明显是蛋疼的人,你要是买cpu,是不是准备问几条流水线?是否超标量?

网友(2014-12-10):
国产的都是乱跑的,没什么路径规划,我做智能吸尘器有一年多了,网上的除了有摄像头有RPS有北斗的,其余说规划只是什么S型Z型等的乱跑。如果有朋友需要买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知道这种东西难点在哪里,或许能给出点意见。

网友:
这卖家都霸气,呵呵,我怎么没遇到这种卖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