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了解下绝对型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0-05-19):
设计个低成本的  绝对型旋转编码器  不知有没意义 ,注意是绝对型而不是增量型。
不了解这东西的价格,但查了下网上的绝对型旋转编码器价格,都要六百以上,

我这个估计生产成本只有几十元,精度(不是分辨率)按普通加工水平应该可在0.3到1度左右,成熟后应该可到0.1度,这些指标不知有没应用价值,

因为不太了解旋转编码器、或旋转角度传感器,方法也是设计其他产品时是得到的,这里应该很多人用到这些东西吧,给点建议,如有价值就去玩玩

网友:
0.1°意义不大,少个数量级吧,0.01°甚至更小。
松下伺服驱动器,上一代产品A4系列都已经13万线了

网友:
可以。。绝对值的进口的多圈的贵的要5000,单圈绝对值的也要2000多,精度0.1度也不错,只要价格便宜

网友:
是机械的?还是光电的呢?
多圈很贵的,单圈貌似没有太大意思。

楼主:
补充点:暂时考虑单圈,360度 非接触 可以称为光电式(但原理和现在的光电式都不一样)

查了下松下的a4 绝对的可做17位精度 确实不错,不知价位如何?

网友:
A4带的编码器没发现单卖的,有估计也很贵
lz可以做出17位可用且成本很低的话,绝对有市场(我怀疑都填补国内空白了

ps,有兴趣的话可以向A5的20bit挑战

楼主:
哈哈,17位难哦,可能要花费很大时间精力,理论上也可做出来,但超过一定分辨率线性精度就难有保证
,了解了下,编码器行业已经很成熟了,还有磁阻式、霍尔式、光电式,机械式 不知松下的是那种技术。

这个东西留着有时间就研究研究,如有希望做到行业中上水平在做考虑咯,
做个低精度的玩玩也不错,毕竟成本低,diy也能yy出来,哈哈

网友:
多圈
0.9°
配步进电机使用
你要是小于60元
我要2000个/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圈
0.9°
配步进电机使用
你要是小于60元
我要2000个/年

你向我下订单吧………我有人能做到…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买几个样品?刚好有个询盘。

网友:
wqm8181 数控黑客:
能符合:
1,多圈
2,0.9°
3,配步进电机使用
4,你要是小于60元

条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圈
0.9°
配步进电机使用
你要是小于60元
我要2000个/年
你向我下订单吧………我有人能做到…呵呵

我也想要,达到5度就可以了。要求防水好。

网友:
有下文没有?

网友:
wqm8181 数控黑客
行吗?

网友:
----------------------------------------------------
0.1°意义不大,少个数量级吧,0.01°甚至更小。
松下伺服驱动器,上一代产品A4系列都已经13万线了
----------------------------------------------------

13万线?是说编码器的刻线是13万线?

网友(2010-06-18):
站等:wqm8181 数控黑客

回答!

网友:
不用等了,这种价格做不出来的,除非是二手的,电子垃圾里拆出来的.
这个我拆过很多种,海德汉的8192*8192的,欧姆龙单圈8位的,倍加福的4096*4096的
内部码盘有玻璃光栅盘的,有不锈钢蚀刻的.
其中以欧姆龙单圈8位的成本最低,但一个不锈钢蚀刻的光栅盘的制造成本就非常高,内部模具的精度要求很高.
估计60元能做个电路板略有利润,其他的估计别想了.
抽空上个图,大家评估一下,有图有真相

网友:
图来了,说60元能做多圈的先看看单圈的60能做出来吗?

另这码盘的CAD图纸我有,自己实际测绘的,但肯定没有实际意义,这个需要精确计算的
码盘下面有个不锈钢的定栅盘,精度很高

网友:
绝对编码器多圈的60目前肯定做不了,就算不赚钱,除非数量NKKKK,增量的400线的数量稍多点估计还有一定的可能性

网友:
单圈的60都做不下来,数量再多也做不下来,增量的也一样,增量的东西基本和单圈的绝对量差不多,那个内部的光栅盘精度比绝对量的还要高,增量的我应该也上过图片的,欧姆龙的500线,能不能做得下来只要拆日本的传感器就行了,他们的用料是最省的,成本最低的.
但仿制日本的一般是不会成功的,这里涉及到工艺,模具的精度够不上,国内要做出这样精度的模具注塑是肯定不行的,必须CNC加工,光栅盘使用蚀刻应该能完成,但批量的废品率肯定非常高,电路板的生产也没有问题,电路板的焊接安装问题就来了,还是工艺,别人的东西不需要特别注意安装就可以组装完成,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那需要每个都要进行调试,可能固定螺丝稍微松一点都要出问题.
   所以可以这么断定:工艺决定成本.

网友:
想想吧,一个稍微好点的鼠标都要超过60的,难道编码器会比鼠标的成本更低?!

网友:
终于找到图了,上传上来给大家开开眼,线条最细处0.02,除了蚀刻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么细,能不能做先问问自己,以现在能掌握的工艺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吗.

光栅盘 (原文件名:光栅盘.JPG)

光栅盘放大 (原文件名:光栅盘放大.jpg)

这是放大的,菱形的是镂空的,两个菱形之间的间隔就是0.02

网友(2010-10-04):
对绝对型旋转编码器很感兴趣, 最近要用一批, 8位\多圈\精度暂不做要求......

网友(2012-11-13):
我也想了解一下  也想自己做一个旋变的电路 缺少资料啊

网友:
简易型的能不能用印刷来做编码盘?貌似光电头能识别就行
我不懂,瞎说的

网友:
厚度能不能做到1CM以下